AB PLC 新手请求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2010-10-20):
现在我手里有一台AB的PLC。型号是1762-L24BWA和1762-IF2OF2(2输入2输出模拟量模块),我要用一台激光测距仪器(0-20MA输出)测量距离,然后接到PLC上,在编程的时候应该如何编程,及做RSVIEW32时如何创建模拟量变量,在画面中显示出实际距离等问题,希望各位朋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E-MAIL:easy261925@163.com
QQ:116012411
---希望能多一些交好朋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吧。哪位大仙能告诉我啊。

网友A:
我只有详细看看你的资料了,再说QQ 1135858031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B:
没弄错的话你的那个应该是ab的微型plc吧,使用logix500编程系统

你可以使用SCP功能块将电信号模拟量转成线性的对应浮点量,具体使用方法查下编程手册就能搞懂,input为输入的I信号标签,output一个F量标签

rsview方面:创建模拟量标签,地址为刚才的那个F量,最大最小量设置为0到100,比例偏移按需要自己设置。

在画面上画一个长条,设置动画:填充。标签为刚才创建的,最大最小为1到100。

大概方法是这样,具体的自己实验吧

楼主:
对:meteordragon 关于

没弄错的话你的那个应该是ab的微型plc吧,使用logix500编程系统

你可以使用SCP功能块将电信号模拟量转成线性的对应浮点量,具体使用方法查下编程手册就能搞懂,input为输入的I信号标签,output一个F量标签

rsview方面:创建模拟量标签,地址为刚才的那个F量,最大最小量设置为0到100,比例偏移按需要自己设置。

在画面上画一个长条,设置动画:填充。标签为刚才创建的,最大最小为1到100。

大概方法是这样,具体的自己实验吧

内容的回复:是啊,我也是按照你说的这么做的,能指点一下吗?我QQ:11601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