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印刷品检测的项目,怎么选择线阵相机和镜头呢?

楼主(2010-10-20):
我要做一个印刷品检测的项目,怎么选择线阵相机和镜头呢?

楼主:

--------------------------------------------------------------------------------

确定以下参数:最小检测精度,幅宽,运动速度,物距

计算分辩率:幅宽除以最小检测精度得出每行需要的像素
选定相机:幅宽除以像素数得出实际检测精度
每秒运动速度长度除以精度得出每秒扫描行数
根据以上数值选定相机
镜头:sensor长度(像素宽度×像素数)×?物距?/幅宽
如幅宽为1600毫米、精度1毫米、运动速度22000mm/s
相机:1600/1=1600像素
最少2000像素,选定为2k相机
1600/2048=0.8实际精度
22000mm/0.8mm=27.5KHz
应选定相机为2048像素?28kHz相机
VT-FAGL2015或两个103k-1k拼接

镜头:VT-FAGL2015:20.48×1300/1600=16mm

杭州微图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中国杭州西湖区文二路328号富丽科技大厦5F-1520
电话:0571-86888309 86888307
传真:0571-86888307
浙ICP备08110090号

网友A:
线阵相机成本相对智能相机成本要高出不少,不知道你的检查项目是检查什么产品的呢,如果可以的话请联系QQ:254714542,我帮你评估下是否需要导入线阵相机,或者用普通智能相机能够满足你的检查要求,

网友B:
速度多快?》

网友C(2018-04-28):
旭锠智能(www.risingforchamp.com)宽幅线扫相机,单只相机扫描宽度从110mm~2,310mm, 分辨率高达2400dpi,像元尺寸10.5um…

网友C:
旭锠智能宽幅线扫相机,集成了镜头光源,安装容易,调试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