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有个控制方案,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请教各位!

要求是通过温度来控制空调压缩机的工作:共5台压缩机,开机后当测量温度大于设定温度时,5台压缩机按次序启动,在启动过程中,如果测量值接近设定值时,则停止启动其余压缩机,如果测量值还是大于设定值时,5台压缩机按次序全部启动,当测量温度小于设定值时,依次减压缩机,在减的过程中,测量值接近或等于设定值时,则停止减压缩机。

实际上就是一个温度控制,但是控制对象是5个,而且不可以同时启停压缩机,需要按照次序启停。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请教各位,是否有这种仪表可以控制?

网友A:
1-2个温控表就可以了,自己设置输出。

网友B:
用个一体化PLC控制吧,现在PLC又不贵。

按次序启停,用温控器实现,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