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cy HMI/SCADA – CIMPLICITY 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0-10-20):
Proficy HMI/SCADA – CIMPLICITY

1 Excel示范报表不支持Office 2003
2 服务器冗余选项的订购
3 50点的授权狗不能被识别
4 Modbus TCP Slave选项需要烧入开发版的加密狗
5 如何屏蔽图形对象的鼠标右键菜单
6 如何消去图形对象的鼠标右键的系统菜单项并添加自制菜单项
7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Express for SQL 2005
8 OPC Server在7.x版本中已经免费
9 如何清除OPC Server中的配置信息
10如何提供打开包含链接对象的画面的速度
11使用命令行启动/停止工程12 DUAL CORE CPU 支持
13 禁止运行时候右键菜单:
14 Cimplicity V7.5 部分经常需要使用的新功能
15使用英文OFFICE,CSV文件中的中文显示乱符

16 如何为画面添加访问权限

17为CIMPLICITY配置授权DEPENDENCY (依赖性)
18 修改注册表使Windows启动后不显示桌面而直接运行CIMPLICITY画面
19 Proficy Portal Control控件在Webview中不能工作
20 使用Modbus Slave实现QP Control与CIMPLICITY之间的Unsolicited数据交换
21 如何让虚拟点显示设备点的转换后的工程量值
22 CIMPLICITY 中如何使用脚本的演示工程
23 使用脚本添加趋势图曲线24 在画面中插入带动画的GIF图片
25 设置画面在所有程序前面(Always on Top)
26 添加数据类型
27 不同的驱动协议所支持的最大数组数量

1 Excel示范报表不支持Office 2003

安装完CIMPLICITY HMI 7.0之后,在CIMPLICITY子目录下的“Report”文件夹的包含了三个Excel文件,这三个文件是CIMPLICITY自带的示范报表。但是,这些示范报表只能在Office 2000下运行,不能在Office 2003下运行。用户如果需要在Office 2003下创建报表,可参见我们的技术论坛:
http://www.gefanuc-bbs.com/viewthread.php?tid=307

2 服务器冗余选项的订购

从7.0版本开始,CIMPLICITY采用硬狗加密。用户在订购服务器冗余选项时,需要为每台热备冗余服务器订购一个冗余选项(订货号:IC647NHR000)。即:如果用户有两台热备冗余服务器,那就应该订购两个IC647NHR000。

3 50点的授权狗不能被识别

在不安装任何补丁的情况下,50点的加密狗不能被CIMPLICITY 7.0识别。用户需要安装CIMPLICITY 7.0最新的补丁SIM9来解决此问题。SIM9可在如下网址下载:
http://support.gefanuc.com/support/index?page=dwchannel&id=233010218f73860117a715a513007351

4 Modbus TCP Slave选项需要烧入开发版的加密狗

很多通讯驱动选项(如:Modbus TCP和Modbus TCP Slave – IC647NMX000)在CIMPLICITY运行版中是免费的,但在开发版中却是需要购买的。对于CIMPLICITY 7.0或以上版本,用户如果需要在开发版中使用这些功能,必须在订购时选择这些选项,这些信息将被烧录入加密狗中。这一点不同与CIMPLICITY 6.1及其以前的开发版本,对于旧版本的CIMPLICITY开发版,用户只需将选项的系列号输入软件即可。

5 如何屏蔽图形对象的鼠标右键菜单

用户如果需要屏蔽画面上所有图形对象的鼠标右键菜单,可以对画面创建一个Screen Open事件,并在该事件中执行如下脚本代码:
Dim oCimScr As GefScreen     Set oCimScr = CimGetScreen     oCimScr.ContextMenuEnabled = False

6 如何消去图形对象的鼠标右键的系统菜单项并添加自制菜单项

当画面运行时,用鼠标右击图形对象,将会弹出一组菜单,这些菜单项是系统默认的。如果用户需要消去这些系统菜单项,并添加一些自制的菜单项,用户可以对图形对象创建一个“Before Context Menu”事件,在该事件中编写脚本程序调用“GefContectMenueItems.RemoveAll”消去所有菜单项,再调用“GefContectMenueItems.Add”添加自制菜单项。

7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Express for SQL 2005

CIMPLICITY 7.0 安装的数据库引擎为SQL 2005, 可以到http://www.microsoft.com/sql/downloads/2005/default.mspx 下载SQL Server 2005 Express, 安装该软件后,可以将老版本的数据库移植到SQL 2005, 并提供管 理界面,方便用户对数据库进行管理。

8 OPC Server在7.x版本中已经免费

在7.x版本的CIMPLICITY中,OPC Server已经不再收费,用户可以不必订购CIMPLICITY OPC Server,而直接使用OPC Server功能。

9 如何清除OPC Server中的配置信息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CIMPLICITY OPC Server,用户必须启动CIMPLICITY OPC Server的配置界面,将需要参与OPC Server通讯的HMI工程添加到OPC Server中。但是,在OPC Server的配置界面中并不提供删除HMI工程的操作,如果用户需要将不再参与OPC Server通讯的HMI工程从OPC Server的配置界面中删除,用户只需将Proficy CIMPLICITY安装目录下的Data子目录中的“CimOPCServer.xml”删除,再重新启动OPC Server的配置界面。

10 如何提供打开包含链接对象的画面的速度
当用户在画面中使用链接对象时,建议用户将包含链接对象的源文件预先加载到缓存,如此可提供打开画面的速度。可通过如下方式预加载画面:/loadcache <cachefile><cachefile> 为文本文件,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c:\cimplicity\hmi\library\headers.cim" Lock "c:\cimplicity\hmi\library\footers.cim" Lock
客户应检查全局参数GSM_CACHE_SIZE 的设置,该参数定义最多有多少幅画面保存在缓存中。客户可适当调整该数值。

网友A(2011-08-04):
CIMPLICITy中脚本运行时警告:‘point‘ is unavailable

该怎么解决呢?point是自己建立的virtual Anlaog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MPLICITy中脚本运行时警告:‘point‘ is unavailable

该怎么解决呢?point是自己建立的virtual Anlaog点

检查一下名字,如果没问题。看看你建立点的时候是不是在运行状态,如果在运行的时候修改就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C(2012-03-11):
你好我想请问个问题,我从公司拷了个GE 的CIMPLICITY 软件,安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但是一运行就出现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您安装在自己的系统盘区,硬盘空间不足了,换个路径就可以

网友E(2012-06-22):
添加数据的时候,如何确定数据类型,,主要是PLC的输入输出,对于IFIX的数据库标签类型有何对应。PLC是输入时,对于IFIX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D:
对:s123498040关于添加数据的时候,如何确定数据类型,,主要是PLC的输入输出,对于IFIX的数据库标签类型有何对应。PLC是输入时,对于IFIX是输入还是输出???内容的回复:

您的问题我没看明白?在HMI软件建立与PLC内部地址一致的变量,通过通讯即可采集数据。

网友F(2013-11-16):
后面的呢?怎么没有了?

网友G(2024-09-10):
楼主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我正在做cimplicity hmi的point导出,我通过odbc将点数据导出到我的数据库sqlserver中,但是他每次出现的值都是新插入一条,有没有可能将导出的数据直接覆盖原值呢。亦或者有什么办法能将所有point的值实时获取(导入数据库、或者提供一个外部能访问的接口)。请您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H(2025-02-24):
从7.0版本开始,CIMPLICITY采用硬狗加密。游泳池公司用户在订购服务器冗余选项时,需要为每台热备冗余服务器订购一个冗余选项(订货号:IC647NHR000)。泳池水处理公司即:如果用户有两台热备冗余服务器,那就应该订购两个IC647NHR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