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cy Historian 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0-10-20):
Proficy Historian

1 Historian 3.0是否可以免费升级到3.1
2 Historian在集群环境下可否禁止"Maintain auto recovery files" 选项
3如何对Historian进行数据读写
4 Historian的客户端授权数
5 如何备份和恢复Historian工程
6 启动Historian,出现登陆框,且无法登陆
7 使用File Collector时,一部分文件可以添加,一部分却提示出错
8关于Web远程管理
9启用安全
10 客户端连接数的计算
11安装iH最新补丁后,OPC采集器无法正常启动
12 OPC采集器连7.x驱动或OPC Client当设置压缩时采集压缩比有问题
13 某些OPC Server返回TRUE值为-1时Historian的EGU设置
14 集群环境下安装了SP1,但“Auto Recovery Backup Files”功能仍然不可修改
15 集群环境下Historian管理界面中归档文件恢复及路径选择选项为灰色的
16 在中文操作系统及中文SQL Server下安装IH31PDB_1487801581 补丁时,会出现安装不成功的错误提示。
17 集群服务器中一台机器重新安装AE服务时报告“无法与数据库建立连接”,安装不成功

Proficy Historian

1 Historian 3.0是否可以免费升级到3.1

Historian3.0到3.1属于小版本升级,可以免费升级。目前3.1版本已经发布SP1,在功能及稳定性上有很大提高,建议用户将3.0版升级到3.1版。

2 Historian在集群环境下可否禁止"Maintain auto recovery files" 选项

Historian在微软集群环境下默认启用"Maintain auto recovery files"选项,有时候会引起集群自动切换。目前,Historian3.1版SP1及最新补丁中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手动禁止"Maintain auto recovery files"选项,可有效解决集群问题,目前各现场Historian数据库集群环境下运行稳定。

3 如何对Historian进行数据读写

Historian提供SDK及API接口,如用户需要对Historian进行大量的数据读写,建议用户采用API接口,在Historian3.1 的SP1中提供了API的相关文档及例子程序。并建议用户在开发程序中采用常连接,否则有可能导致Historian服务出问题。

4 Historian的客户端授权数

Historian客户端授权数指的是同时有多少用户能和Historian通讯的并发数,一般默认Historian自带一个授权,用作Historian管理界面连接。其它如用户需要多少个并发用户数,就需要购买多少个客户端授权数。用户数是根据计算机个数来计算的,同一台计算机如果有多个程序访问Historian,只算一个用户数。

5 如何备份和恢复Historian工程

Historian所有配置文件保存在ihc文件中,一般备份只需备份此文件即可,iha文件保存的是历史数据文件,可直接拷贝备份。如需移植到其它计算机,只需将ihc文件名改为本机机器名即可恢复查看ihc工程文件,但必须有足够的Historian授权才可以启动服务。

6 启动Historian,出现登陆框,且无法登陆

从服务中启动:Historian Data Archiver。
如果服务已经启动,仍然不能登陆,察看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下hosts文件,是否对服务器进行解析并且IP是否正确。

7 使用File Collector时,一部分文件可以添加,一部分却提示出错

在Archive /Security里面,默认的时间为96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前,存档的文件将变成只读。

8 关于Web远程管理

操作系统必须先装IIS,再安装Historian,会自动监测安装。

9 启用安全

启用安全,即在操作系统里,增加相对应的组,且组名必须和historian 所规定的完全一样,再把用户添加进组内,即有该组所有的功能。可以登陆。取消安全,即删除用户组。 可参考电子书:Historian Security Groups。

10 客户端连接数的计算

Proficy Historian中,根据IP计算连接数。即:一台电脑中,不管有几个进程在访问Proficy Historian,只计算一个连接数,端口为14000。注:Collector使用同样的端口。
以下计算连接数:
Admin UI、Excel Add-In、iFIX Workspace、iFIX VisiconX、Proficy Portal、 iHSQL
、SDK。

11安装iH最新补丁后,OPC采集器无法正常启动

经分析,用户在安装最新补丁时并没有卸载旧的驱动而直接安装。在重新卸载所有补丁后重新安装最新补丁,工作正常。

12 OPC采集器连7.x驱动或OPC Client当设置压缩时采集压缩比有问题

在7.x驱动或OPC Client作为数据源时,如果在Historian中针对这些数据源的数据进行压缩比设置,需要将高低限值直接写入数据源地址的配置选项中,如SIGNALCONDITIONING,LOWEGU,HIGHEGU,HARDWAREOPTIONS(Device0:M1015|NONE,0,255,NONE)。

13 某些OPC Server返回TRUE值为-1时Historian的EGU设置

在Historian中按如下设置方法进行转换。Hi Engineering Units = 0;Lo Engineering Units = 1;Hi Scale Value = 0;Lo Scale Value = - 1;Input Scaling = Enabled

14 集群环境下安装了SP1,但“Auto Recovery Backup Files”功能仍然不可修改

“Auto Recovery Backup Files”功能在Historian3.1 及3.0 中,如果在集群环境下运行的话,此功能是必须启用且不可修改的。在SP1中,“Auto Recovery Backup Files”此功能是可以选择的。经分析,用户在安装了SP1补丁后又安装了以前的旧版补丁文件,导致SP1的相关文件被覆盖,出现问题。 提醒大家安装补丁时最好先卸掉以前的补丁,然后统一安装 GlobalCare网站上最新的补丁。

15 集群环境下Historian管理界面中归档文件恢复及路径选择选项为灰色的

产品设计中是对此功能做了限制的。 在集群环境下如果Historian管理界面访问的是集群的虚拟IP或机器名,此时路径选项是灰色的,避免远程用户对归档文件的路径进行修改及恢复旧的归档文件。 用户只需要访问真实的IP或机器名即可,也就是说相当于访问单机的Historian环境,此时路径选项是可选的。

网友A:
怎么跳到这个界面了?

楼主:
对:关于

怎么跳到这个界面了?

内容的回复:你从哪个界面跳到这个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