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cy Portal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0-10-20):
Proficy Portal

1连接关系型数据库
2 安装后并运行Portal,但是无法打开网页
3 创建display,但是不能做动画
4 连接冗余iFIX
5连接远程OPC
6 Portal2.6是否支持SQL Server2005
7 能否直接打开画面而不需要手动登录
8 Portal2.6不支持客户端远程中文名保存
9 Portal2.6安装后,IE中无法加载登陆界面
10修改Portal默认安全机制
11 Portal3.0版本采用的Java版本?
12 Portal用户无法登录
13 Portal中如何改变Java虚拟机内存?
14在网闸或防火墙中针对Portal需要开放哪些端口
15 导入iFIX画面文件时,因文件太大产生Memory Error
16 V2.6 中,当关闭Portal之后,不能用相同的用户名登录
17 Portal 在网闸中的端口设置
18 Portal 中访问远程iFIX节点速度很慢
19 Portal 3.0演示版中不能访问关系数据库

Proficy Portal

1连接关系型数据库

必须使用企业版。

2 安装后并运行Portal,但是无法打开网页

先装IIS,再装Portal,并默认安装Java。察看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下hosts文件,是否对服务器进行解析并且IP是否正确。

3 创建display,但是不能做动画

Demo方式不能做动画。

4 连接冗余iFIX

Portal 2.6 目前不支持和冗余iFIX连接。

5连接远程OPC

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Portal\webapps\infoAgentSrv\DeployableProducts\RIFServ.exe在远程运行,并配置端口。

6 Portal2.6是否支持SQL Server2005

目前Portal2.6及以下版本不支持SQL Server2005,如用SQL连接器和SQL Server2005连接,会有一些问题。下个版本应该会支持SQL Server2005的。如果用户一定要用,可以用jTDS连接器连接SQL Server2005。

7 能否直接打开画面而不需要手动登录

默认都需要登录后才能打开Portal画面,可在html脚本中直接调用以下脚本打开,window.open ("http://geftest/ProficyPortal/default.htm?USER=administrator&PASSWORD=&DISPLAY=AllUsers\displays\lx1")

8 Portal2.6不支持客户端远程中文名保存

在2003操作系统下,加载中文支持后,可以远程以中文名保存。XP下无法打开用中文保存的portal界面。中文名的本地或远程保存在xp、2003、2000下均存在不同的问题。为避免以后用户升级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建议用中文名保存界面。

9 Portal2.6安装后,IE中无法加载登陆界面

用户用非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操作系统后,打开Portal时IE中无法加载登陆界面。换Administrator用户名登陆后,解决问题。

10修改Portal默认安全机制

Portal的安全功能可以手动禁止,在\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Portal\webapps\infoAgentSrv\WEB-INF目录下打开policy.xml文件,并找到enabled=true字段,将True改为False即可禁止安全功能。

11 Portal3.0版本采用的Java版本?

Portal3.0采用Java1.1.6,Portal客户端的连接及画面打开速度有明显改善。

12 Portal用户无法登录

Portal用户如果密码为空,无法登录。

13 Portal中如何改变Java虚拟机内存?

在Java插件控制面板中,将最大和最小堆值设为256MB,添加以下内容到Java运行时参数框:    -Xmx256m -Xmx256m。

14 在网闸或防火墙中针对Portal需要开放哪些端口

在Portal中为RMI指定一个固定的端口,端口位于 49152 -65535之间。其它开放80,443,1099这几个端口。

15 导入iFIX画面文件时,因文件太大产生Memory Error

打开Java 控制面板,选择”Java”\” Java Applet Runtime Settings View”,在运行参数里,设置内存:-Xms256m 或是-Xmx512m 或更高。

16 V2.6 中,当关闭Portal之后,不能用相同的用户名登录

V2.6 中,只有安装SP1之后,Portal才能够在关闭IE的同时,自动注销用户。
方法一:可在URL最后添加“?SHUTDOWNLOGOUT=True”
方法二:直接在Application Preferences属性窗口中设置

17 Portal 在网闸中的端口设置

在Portal中为RMI指定一个固定的端口,端口位于 49152 -65535之间。其它在网闸中开放80,443,1099这几个端口。另外注意如果用了软件防火墙或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也需要将相关端口打开。

18 Portal 中访问远程iFIX节点速度很慢

当iFIX和Porta 服务器在同一台机器上时,打开画面及访问iFIX的数据 速度很快。 但如果访问远程iFIX节点的数据,画面加载速度很慢,需要7-10秒钟才能打开画面,数据的刷新时间大概要2秒。这个问题在Portal2.1,2.5及2.6上都出现。

安装最新补丁,此问题已经解决。建议将2.5免费升级到2.6 版本,2.6版本下运行速度更快。

19 Portal 3.0演示版中不能访问关系数据库

在Portal2.1,2.5及2.6中,演示方式是可以访问关系数据库的,但在Portal3.0中,如果没有相应授权,是无法访问关系数据库的,演示系统中的访问Access数据库也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