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项目

楼主(2010-10-20):
小弟有一个项目,手头有N台FANUC机械手臂   现在需要通过电脑端编写一个软件  处理客户的CAD图形数据 然后生成代码 继而控制这N台设备完成各项工作,由于刚入手这一行,很多东西不清楚,硬件方面需要些什么支持?(机器人控制器上有Profibus接口),如何通过Profibus编程来下载程序以及监视FANUC机器人?大哥们给一个思路 最好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A:
这个还是蛮复杂的. Profibus接口不是用来做这个的.首先你要看fanuc支持什么方式的上位通讯, 协议是否开放. 然后才能决定你的项目能否进行下去.

qq: 57577105

网友B:
你这个应该不简单,没一帮子人是搞不定的 吧,CAD转成程式就不简单

网友C:
处理客户的CAD图形数据 然后生成代码-----这是CAM软件的事情,谁要是能自己高出一套CAM软件就可以自己当老板开工控软件公司了!

网友D(2011-11-11):
离线编程需要FANUC的仿真软件,要花钱买的。

网友E:
请教一下啊,在CAD得到坐标值(XYZ),这个比较方便,但是位姿(ABC)怎么得到呢?

网友F:
CAD不仅得到三维立体坐标值(XYZ),还应该得到三维曲面三维曲线的切线和法线等信息,就是姿态(ABC)值

网友G:
多数大品牌的机器人控制器都是可以接受直角坐标系的,系统内部自己转换成各旋转关节的转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