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CN采集压力信号后与触摸屏显示不是线性增加

楼主(2010-10-20):
用西门子CPU226CN 与EM231CN和放大器FD3组成压力秤重控制。压力信号经过FD3放大后再经过EM231CN转换数字信号,再经过PLC226CN与触摸屏显示,显示数据不是线性增加,是跳变,比如要显示从0到1500之内,它是从0   350  550  780  这样显示的。所以造成误差很大。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用过fd3 。期待高手解答中

楼主:
用西门子CPU226CN 与EM231CN和放大器FD3组成压力秤重控制。压力信号经过FD3放大后再经过EM231CN转换数字信号,再经过PLC226CN与触摸屏显示,显示数据不是线性增加,是跳变,比如要显示从0到1500之内,它是从0 350 550 780 这样显示的。所以造成误差很大。请教是什么原因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触摸屏数据刷新速率太慢。你用数据线在线监控程序里面的模拟量看看。

网友C:
fd3是何东东?em231输入信号应该是标准0~20mA的输入才可以的,不知道fd3是什么东西,你所说的放大器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