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20):
在同一程序中,

MOV  D100  E

MOV  D200E  D300

其中的“E”是否是同一值?

网友A:
查了一下手册,E是变址寄存器

E=D100

D200E=D(D200+D100)

例如:

D100=K10

D200=K20

那么E=10,D200E=D(K20+K10)=D30

网友B:
    E是变址寄存器,顶楼的两个E是同一回事,应当是E0省略为E。

    D200E,是D200的编号、与E0的值相加;例如(E0)=K5,则D200E为D(200+5)=D205,与1楼所附图的说明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朋友回答!又学到一样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