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液压故障维修策略

楼主(2010-10-20):
阀芯上会产生“偏压”使得阀芯转动起来相当吃力。由于转阀结构上的限制,有些中、小型汽车广东起重机上采用转阀操纵各垂直支腿的单独动作。当转阀利用较长时间后间隙增大。一般阀芯均未开均压槽,如果想从基础上解决转动费力的问题,只能换新件支腿及其他工作机构的多路阀其故障多为外漏。外漏原因一是阀孔两端O形圈老化、变形或磨损;二是阀杆外露部分锈蚀,损坏了密封面。解决的方式是更换尺寸、规格合适且光滑完好的O形圈;如果阀杆端头锈蚀较严重,可将其锈蚀部分磨掉,然后烧铜焊,恢复到原有直径并打磨光滑即可如果是多路阀各阀块接合面处漏液压油,就要将多路阀解体并换O形圈。安装时连接螺杆的拧紧力矩要适当,拧得过紧会造成阀杆回位不灵活;拧紧力矩不足时,又容易浮现泄露。

其内部泄漏量的80%是因轴向密封面磨损引起的可通过研磨来解决液压缸的故障多表现为外漏或内漏。液压缸活塞杆被拉毛后,液压泵液压泵的常见故障是轴伸处外漏或因磨损引起排量减小。不论是齿轮泵还是柱塞泵。缸盖处的密封件很快被磨损而产生外漏;导向套偏磨失圆,当其圆度误差超过0.20mm时也会导致外漏;密封件老化也是导致外漏的原因之一。维修液压缸时除了更换密封件,还要特别注意活塞上支承环的磨损量,磨损量较大时应予更换。如果是应急处置,可在支承环与活塞之间加垫薄物,以免活塞与缸筒直接接触造成拉缸。为了避免拉伤缸筒,支承环和导向套最好采用非金属材料制造。

可在外圆磨床上将活塞杆磨光,相比之下活塞杆易于处理。如果是大面积拉毛。再镀上0.05厚的硬铬。其直径可能减小近1mm此时可将导向套的厚度相应增大,缸盖其余部分的结构尺寸即使不作变动,也会有很好的密封后果。如果是局部碰伤或硬化层剥落,可以采用普通碳钢焊条填焊损伤处。具体做法是先将焊条烘干;施焊时采用断续点焊,每点焊接时间为1-1.5电弧长度操纵要适当,以免“咬边”焊完后将其修磨平整光滑即可。

首先应该听泵和取力器处有无异响,当整机突然无动作或动作缓慢时。看液压油箱的油量是否正常。打消这些易于查找的原因后,基本可以确定是调压阀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不能盲目地调紧调压阀的调压螺杆,应将调压阀解体检查,看导阀弹簧是否折断、导阀密封是否失效、主阀芯是否卡死,尤其要注意主阀芯的阻尼小孔是否堵塞。为了避免压力过大对系统造成破坏,应先把螺杆拧松一些,由低向高地调到规定压力 阿特拉斯空压机配件。

但当多路阀处于中位时活塞杆有持续缓慢回缩现象时, 平衡阀是保证汽车起重机安全使用的重要元件。如果变幅缸或伸缩缸的活塞杆外伸动作正常。一般可判定是平衡阀密封不可靠。假如在负重情况下,液压缸活塞杆间歇机的维修工作有参考价回缩,并伴有“咔、咔”声,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液压缸有杆腔有空气,由于空气的可压缩性和弹性,导致平衡阀间歇性开启;二是液压缸无杆腔密封不良,压力油通过活塞处泄漏到有杆腔中,逐渐积蓄,必定的压力时使平衡阀开启。有时会遇到活塞杆不能回缩的情形,此时可重点检查平衡阀操纵油路上的阻尼小孔是否堵塞,柱塞是否卡死。如果小孔没有堵,柱塞也不卡,则可将小孔适当扩大些,以减小小孔的节流作用,补偿因柱塞和阀孔磨损产生的内泄漏,这样才华产生足够的压力来推动柱塞,顶开单向阀,使无杆腔回油。
http://www.fsqzj.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