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是用几芯线好?三芯还是四芯?如何选择?

楼主(2010-10-20):
380V电机是用几芯线好?三芯还是四芯?如何选择?

网友A:
怎么的也要四芯吧,N线或PE线总得要一根。

网友B:
好像用3+1的线

网友C:
YJV3+1                  根据电流大小来选择线径

网友D:
总得要3+1吧,安全接地线是必须的

网友E:
一般车间设备的接零PE与重复接地线专门另设,这样电源线只需3芯电缆;

网友E:
如果你的电机保护线PE,要通过电源线一起到电机,就用3+1的四芯电缆,+1的意思是截面可以小一点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电机保护线PE,要通过电源线一起到电机,就用3+1的四芯电缆,+1的意思是截面可以小一点儿。

相线在16平方以下的,地线和相线相等

相线在16-35平方的,地线用16平方

相线在35平方以上,地线按相线的一半来选择

网友F:
    正规的车间动力系统的保护有专用的地线网,电动机外壳就近接地,接至电动机的动力电缆就是3芯的。3相电动机的中性点绝对不接电源的N极。

    对于孤立的固定场所使用的3相电动机,应在电动机安装底下及周围预设地网,电动机外壳就近接地。同样,接至电动机的动力电缆就是3芯的,3相电动机的中性点绝对不接电源的N极。

    将电动机外壳接电动机的中性点,并通过电缆引至电源的N极是危险的做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将电动机外壳接电动机的中性点,并通过电缆引至电源的N极是危险的做法。

1、如果是TN-S或TN-C-S系统,电动机的外壳一定要接零保护,即接PE保护零线;

2、如果是TN-S或TN-C-S系统,电动机的外壳一定要接零保护,即接PE保护零线,当然不是接工作零线N;

3、大多数电机接零保护后,还要求重复接地。

网友E:
4、将电动机外壳接电动机的中性点,并通过电缆引至电源的N极是危险的做法。

网友G:
通常需要至少四芯线,有的情况需要五芯线。具体情况上面几楼都有提及步子赘述

网友H:
最少也要四根吧!也有七根的现象

网友I:
无论你车间“专用接地网”怎样专用,工程上接零线是必须做的,不允许利用其它导体(包括“专用接地网”)代替零线,与接地体连接是重复接地。所以,为任何三相负载供电,至少是3+1。

工程验收或安全检查,首先要看的就是零线的连接。

网友J:
至少是3+1根,电流根据电机来计算。

网友F:
本贴说的普通电动机的接线,中性接线和外壳的主题是保护设备和操作者的安全。这里一般是指中小型普通异步电机,特殊电机除外。但一些网友把普通电动机的接线和电源的接线混淆了。

网友F:
    可以去查找大量的实际图纸,你会发现,很难找到普通3相异步电动机的中性点接电源的N极或中性点接地的图纸。但外壳接近接地却是普遍的。只有特别重要的设备,或者较大型3相异步电动机,它们的保护全面而且考究,它们为了获取零序电流的数值,才将3相异步电动机的中性点接电源的N极。

网友F:
    只有移动式设备上的3相异步电动机,才有必要使用4芯电缆,其中第4芯是作为设备的裸露金属(包括电机的外壳)接地用的馈线。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只有移动式设备上的3相异步电动机,才有必要使用4芯电缆,其中第4芯是作为设备的裸露金属(包括电机的外壳)接地用的馈线。

内容的回复:

多谢老愚者指教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较大型3相异步电动机,它们的保护全面而且考究,它们为了获取零序电流的数值,才将3相异步电动机的中性点接电源的N极。

1、大电机三相不平衡时,将星点接N,能使三相电流得以平衡;

2、通过检测零序电流的数值,可以进行缺相保护,或者确定三相的不平衡度。

网友F:
“大电机三相不平衡时,将星点接N,能使三相电流得以平衡;”---------这样做,非但不能因三相不平衡时能使三相电流得以平衡,反而丧失因为3相异步电动机的中性点不接电源的N极有部分抑止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功能;这样做,当保护不是很全面时,当3相严重不平衡或缺相运行时,将增大电动机损坏的几率。

    到此为止,收兵,专心上班,本人不再为此主题发表任何看法。

网友K:
至少是3+1根!!!!!!!!!

网友L:
零线的横截面积不小于相线的百分之五十来选择

网友M(2021-01-20):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地线都是先到变频器再变频器到电机外壳,谁告诉你们就近接地的???

网友I:
还是一个10年老帖,没讨论明白的问题。做工控的不需要了解供电保护系统吗?也应该了解后再发帖议论啊!

“地”是什么?供配电系统的地是什么?工控系统的地是什么?看来应该有个讨论。

网友N(2021-02-20):
总得要3+1吧,安全接地线是必须的。L1 L2 L3 PE

网友M(2022-12-02):
正常电机最少4根(3根电源线一根接地保护,至于说接零的可以把一条腿滚出去了)

网友O(2023-02-15):
引用 网友I:
无论你车间“专用接地网”怎样专用,工程上接零线是必须做的,不允许利用其它导体(包括“专用接地网”)代替零线,与接地体连接是重复接地。所以,为任何三相负载供电,至少是3+1。 工程验收或安全检查,首先要...

还是李老回答专业

网友P:
380V电机是用几芯线好?三芯还是四芯?

回答:四芯 的好,三相 AC 380V +电机设备本体接地保护,达到 去除 抗  环境干扰的 效果。

网友Q(2024-04-10):
但凡三相电机基本都是4芯,3+1。三相线+P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