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系统PLC报警记录

楼主(2010-10-20):
S7-300系统经常出现停机报警,AI模块也坏了几块了(334),CPU的报警记录谁能帮忙解释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4563
STOP caused by I/O access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Breakpoint in user program: Cyclic program (OB1)
Priority class: 1
FC number: 105
Module address: 46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RUN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In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2:31:563 pm 09/18/10

Event 2 of 100: Event ID 16# 2942
I/O access error, reading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280
Requested OB: I/O access error OB (OB122)
OB not found, or disabled, or cannot be started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od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2:31:553 pm 09/18/10

Event 3 of 100: Event ID 16# 4302
Mode transition from STARTUP to RUN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RUN
Incoming event
10:02:31:538 pm 09/18/10

Event 4 of 100: Event ID 16# 1382
Request for automatic warm restart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I/O access error (OB not loaded or not possible, or no FRB)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after backed up power on
Requested OB: Startup OB (OB100)
Priority class: 27
Incoming event
10:02:31:537 pm 09/18/10

Event 5 of 100: Event ID 16# 5961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in CPU module parameters
Parameter: module type
Output address: 44 of the module with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s
Error type: configurable slot empty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0:02:31:302 pm 09/18/10

楼主:
报警共有100条,不好意思全发,有热心的朋友可以发邮件(sxhcxzsqy@163.com)或QQ:375618449

在线等待!!!

网友A:
事件ID 16#4563
停止造成的I / O访问错误(OB没加载或无法实现)
在用户程序中断点:循环程序(OB1中)
优先级:1
功能号:105
模块地址:46
先前的运行模式:运行
请求的操作模式:停止(内部)
内部错误,输入事件
你的配置是否有问题?启动过程要求跳转到OB100

楼主:
以前系统都一直运行较好,只是在9月15日打雷后就这样了,而且近期334模块(AI)接受的4-20mA的信号正常,但在操作员站上却都是满量程,求教西门子客服,要求将AI模块进线负端与模块20号端子(M端)连接,照做,故障依旧,停PLC系统电源,操作员站上还是显示满量程。

网友B:
FC number: 105

这是模拟量量程标定转换块。估计雷击造成AI通道损坏。

你在AI硬件组态里是否设置报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