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低转速伺服电机

楼主(2010-10-20):
我公司需要小功率低转速伺服电机,电机转速小于1000rpm,输出转矩0.6-0.8Nm,如有相似的产品请留言

网友A:
有, 30W-750W的伺服电机, 可以加 QQ 40709623 联系.

网友B:
小功率伺服电机,扭矩在0.6~0.8 NM, 选200w就可以,额定转速一般为3000。 伺服速度可以控制。

网友C:
富士W系列200W伺服能满足您的需求,电机型号GYS201DC2-T2□□,额定转矩0.637Nm,最大转矩1.91Nm,额定速度3000rpm,但速度可以由上位机控制在1000rpm以下。

网友D:
楼主的要求,用一种叫做步进伺服的产品比较合适,性价比很好QQ22810988

楼主:
我需要定制电机,实用转速小于500rpm,QQ:420182199

网友E:
步进电机比较合适嘛

网友F:
定制需要量的支持!

网友E:
LZ的要求并非需要定制

楼主:
我需要的电机峰值转矩大于3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