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电流怎么量?

楼主(2010-10-20):
今天在查气动调节阀,调节阀由PLC模拟量输出模块(4-20MA)控制,用万用表直接量+,—极是没电流(20MA档),但有电压。再用万用表串联在+极量也没电流(PLC肯定有输出)。各位,难道4-20MA电流量不出来吗?请叫大家怎么量?

网友A:
测量电流得将万用表两根表笔串到回路进行测量。

网友B:
肯定可以量,除了换档,还要换表针的插孔.仔细看看万用表.把负载断开量正负.

楼主:
我的表针的插孔只有两个,我是把两根表笔串到+极进行测量的,对吗?

网友C:
可以直接量电流即正、负级直接用万用表量,此时万用表相当与负载,你说的有电压没有电流,则只能说明你的万用表内的保险烧了,此时量什么电流也没显示。

网友D:
电流信号可以用万用表量出的,将万用表两根表笔串到回路中就行,我量过。

网友E:
你可以吧万用表串在模拟量输出回路中,不要串负载试试!

网友F(2011-04-15):
测量电流得将万用表两根表笔串到回路进行测量,直接量电流即正、负级直接用万用表量,此时万用表相当与负载

这两种方法测得的电流有没有区别?

网友G:
建议检查一下你的万用表该档是否完好。直接串接好应该没问题,我们多年来都是这么测得。

网友H:
万用表肯定是可以测量出4-20mA电流的,电压有变化,一般电流都有变化;当调节时调节阀的气源有没有发生变化,这是检查的一个重要原则。万用表测量时档位和极性不要出错。如果是检查的,一般只要测量电压的变化;如果调节阀动作有误,可以用4-20mA发生器给调节阀一个信号检查其和以前的动作位置有没有错误就行了。更换一下你的万用表再测量一下就行了,另外要记住每一个电压下的电流值,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I:
建议买个数字过程校验仪(信号源) ,专门测量电压电流信号。

基本特点:

1、 将数字多用表与过程信号源合二为一的现场过程维护工具

2、 测量功能:

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欧姆、频率、短路蜂鸣测试、二极管测试、

相对值测量,

3、 测量显示4000字,基本精度为0.2%,测量速率3次/秒

4、 可选择手动式或自动量程,测量值显示保持

5、 输出功能:

直流电压、直流电流、频率、模拟变送器

6、 输出设定位4位,基本精度为0.2%

7、 输出直流电流时,可同时显示mA和%值;25%和100%的手动步进、自动步进及自动斜坡的电流输出功能

8、 大屏LCD双显示,带白色LED背光

9、 采用面板校准技术,无需打开机壳便可进行校准

10、可用碱性电池供电、Ni-Hi电池供电、可选充电器,电池仓门可方便更换电池和保险丝,在使用中可实时显示电池电量状况以及在线充电

11、简便的人机操作,并具有自动背光关闭和自动电源关闭功能,适合现场使用

网友J:
你的万用表差点,换个测量吧,我的表有4个表笔插孔呢。

网友K:
试一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好的 另外看一下你的通道设置是不是电流输出的

网友L:
没的问题的。可以测量出来。你把表换到测量电流档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