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流电缆最好不要用中间接头

楼主(2010-10-20):
碰到一个施工中发生的问题,采用的750V单芯直流电缆,有短电缆,希望将短电缆通过中间接头接起来,但是有经验的同志说不行,但是理由也说不出。
截面是240平方毫米的,请同志们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不光是直流,任何电缆中间都尽量不要有接头,因为接头处理得再好也会有阻值的,在大电流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2010-12-20):
电缆导线都不能铜的、铝的混搭在一起

网友C:
万一断了直流电弧很难熄灭造成火灾。

网友D:
电缆接头处是个隐患,接触电阻、耐压性、绝缘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接头处理好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F:
以前真不知道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