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小型变频器是不是绝大部分都有频率输出呢?

楼主(2010-10-20):
指国产一些名牌变频器。5.5KW一下吧。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变频器肯定有频率输出了,不然要他何用?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没有频率输出,那还是变频器吗?

网友C:
估计LZ问的是有没有模拟量输出

网友D:
什么意思啊!!!!

网友E:
l楼主准是说的变频器显示没有频率输出显示,可以设定都!

楼主:
我是指频率输出信号,就和模拟量输出信号一样。

有些变频器不是能够输出最高50KHz的频率信号。能够调整。

我是想用PLC接受反馈的频率信号(用高速计数功能),PLC的模拟量模块挺贵的。

网友B:
对于大多数的变频器,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出来读取频率值。你不用模拟量模块,则可以通过简单的通讯,用PLC读取频率的值。

网友F:
用模拟量输出口或者高数脉冲输出口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