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工程西门子PLC的CF/DAG灯亮 工程急死拉

楼主(2010-10-20):
奇怪的问题. CPU226CN 带 EM223 EM221 上了程序 运行的好好的. 结果 断电半个小时之后上电. .PLC的CF/DAG灯亮

自动打到STOP状态. 开关一直是打到RUN. 查看PLC 信息代码 是 007 致命的错误 强制数据永久的存储区错误. 我也清除了内存.上电复位. 还是不行 重上程序 只要不停电 就是好好的...断电 5分钟之后 就是...PLC的CF/DAG灯亮 A奇怪啊... 急啊..这个工程 200个I/O点吧

查看 PLC代码 007 意识是: 007 永久存储器上强制数据校验 和错误 有点不理解...

查资料:永久存储器-- 非易失性存储器,用来储存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强制值、组态为掉电保
存的M存储器和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写入的指定

那位 好新人 帮忙啊... 急啊 这个工程..I/0点数 也有200点吧 重写程序来不急拉...

网友A:
1.试着清除PLC里面所以的东西,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2.检查硬件连接是否完好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存储器,或存储器有问题了,

网友C:
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包括程序块、系统块和数据块。断电一段时间,如果故障还存在,说明是硬件问题,更换整个CPU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试着清除PLC里面所以的东西,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2.检查硬件连接是否完好

  这些我都做过拉... 断电半个小时了   又出现上面的故障拉..

 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包括程序块、系统块和数据块。断电一段时间,如果故障还存在,说明是硬件问题,更换整个CPU模块。

      这个  我 没试拉.   但是 今天我换了 快下班的时候  个新的CPU...  赶明天早上去看看 就知道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存储器,或存储器有问题了,

  这个怎么知道  存贮器 是好 是坏??  怎么测试??

网友D:
怎么样了啊朋友? 问题找到没有?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E: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可以先清空后再简单编一段程序试试!交流13830812651

网友F: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plc有一个保存数据的时间,如果数据在规定时间里没有被保存,将会出现程序混乱,如果plc里面的电池没有电了,当外部电源突然被切断,plc是没办法将要保存的数据保存起来,你可以更换plc的电池试试看。

网友G: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交流QQ464903929

网友H(2011-07-23):
针对chenyicai的建议,如果是保存数据的时间所导致,那lina小林我想推荐一款非易失性的磁性随机存储器来给你试用。真诚希望能够帮得上您!

我们公司目前主推飞思卡尔旗下Everspin品牌的MRAM(磁阻随机存取存储器),除广泛应用工业自动化领域,如电机控制器,运动控制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等之外,还应用于工业电脑,存储系统,网络通信,消费及游戏类,智能电表等领域中。真正实现无限次的擦除使用,无需用电池供电(非易失性),在断电的情况下仍能保存数据,且具备商业级,工业级,扩展级和汽车级的可选温度范围(-40℃~+125℃),寿命及数据保存时间超过20年,功耗低。目前已引进其16Mb容量的MRAM在销售。完全可以替代铁电存储器(FRAM),但实际性价比又要高于铁电。同等FRAM,价格绝对有优势,且比FRAM做的容量大,可以达到16Mb。随时欢迎您的关注~~
英尚国际有限公司 (www.sramsun.com)
美国飞思卡尔旗下Everspin品牌中国指定的代理商
QQ:2571300148            TEL:0755-61119155-812 or 15875551730(林小姐)

楼主(2011-08-31):
最后的结果是  换了个新的CPU就好了~~~

网友I(2020-10-19):
看到10年  之前的帖子。。。有点回忆。。。。西门子200 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