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OK6410:win7 下连接dnw,usbport总是x,为什么呢?

楼主(2010-10-21):
今天刚买的ok6410,串口转usb连接正常,com4,115200,但是usb那里却始终是个x,应该是没有连接上。
反倒是windows7自己跳出来一个同步的程序,叫windows mobile设备中心,连接上了开发板,还能看到nand里面的文件。
请问这是咋回事呢?我的系统是windows 7 32位简体中文旗舰版。
再补充一下,打开dnw,板子加电,dnw里没有任何数据输出,板子的屏幕上已经进入了wince了。。。

网友A:
如果板子进入wince或者linux,就无法安装dnw的usb驱动了。 进入wince时候,先进入eboot,选择u的时候,会提示安装吧。
开机的时候,接上调试串口,按空格,就有打印信息了,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