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如何保存上一次修改的文件.

楼主(2010-10-21):
   在IFIX中,我用SIM2驱动中的TX块建立了一个TAGNAME.主要目的是当这个TAGNAME在运行时,可对它的Caption属性进行值的修改.但有一个问题,当IFIX关闭之后,在次打开时,原来的数据没有被保存下来.向大家请教,有什么办法能保存上一次修改的数据呢?

网友A:
caption?怎么会有这个属性呢?你想要保存数值的话,将数值写到标签的 A_DESC里面,然后保存过程数据库,当ifix重新启动的时候,从A_DESC里面读出来即可。

网友B:
晕  点保存就行啊  你没有点保存吧

网友B:
就是很简单的保存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根据昆仑摩勒的建议。在测试之后发现,IFIX在运行时可以修改数据。但是IFIX关了之后在打开时,还是不能保存上次的数据

例如:IFIX在运行时我有一个字母是A,现在修改后变为B,当我IFIX在关了之后,在次运行时,还能保存上次的B.

网友C:
不错的方法,也可以借助文件,保存时放文件里,启动时从文件里加载

网友D:
这个功能有啥用。

ifix的数据都是写到设备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