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八期--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区别和应用

楼主(2010-10-21):
       大功率的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在在工业场合应用时,其启动方式有什么不同?各自都有哪些启动方式?启动输出转矩有什么不同?可以从电机构造原理和其工业使用的场合分别阐述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十月二十九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区别:
鼠笼式和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指三相异步时机的转子的形式是绕线式的,或是鼠笼式的,
它们的启动方式稍有不同,首先是它们都可以直接起动,其次是鼠笼式的异步电动机因为它的
转子的结构的原因,它必须要借助于外接设备(自藕变压器或接触器)才能实现降压起动,绕线式
的异步电动机除了可以借助外接设备实现降压起动之外,还赖以通过调节转子电流来实现降压起动
(在转子回程串联有调节电阻)。运行时的区别也是这样的,其余的就都是一样.

2:启动方式:

原始的降压启动方法都过时了,现在大部分是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大功率电机如果启动不濒繁且不

改变电机转速,使用软启动器就行。

如果电机启动频繁而且还需要转速改变,则使用变频器。不过变频器比软启动器贵很多。

1)星-三角启动器是一个较早的解决办法。在启动过程中,电网的相位接头和中性接头之间,电动

机定子绕组与启动器进行星型连接,

从而可以降低电动机电压,及至降低电流大约(图1);一旦克服主惯量之后,电动机定子绕组在电网

相位接头之间的连接就呈三角形,

以获得满电压和功率。然而,这种启动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械和电气瞬变现象,只能使其稍微减弱,

使他们穿过时间轴上的两个点——从随后的星-三角切换至原点。

2)另一个早期的解决办法就是滑环电动机,该电动机由一个经滑环与转子电路连接的启动变阻器启动。
采用这种方法,虽然电动机的扭矩仍能维持在足以启动负荷的必要水平,
但启动电流已经降低了。
3)频率转换器从技术来说要优于上述两种解决方法:因为它可以在电动机从启动到正常运行再到停机的
每一次运行循环中,对转速、扭矩和功率等所有相对变量进行精确控制;另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其控制
设备为静态,即没有移动部件。其可靠性因而也提高了,维护工作量很小。

  然而,频率转换器的缺点是前期投资成本相对过大,这一点限制了其在很多领域的应用。
3)软启动器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投入市场,它与频率转换器相似,同样以电子和可控硅为基础。
可以这样说,它填补了星-三角启动器和频率转换器在功能实用性和价格之间的鸿沟。采用软启动器,
可以控制电动机的电压,使其在启动过程中逐渐地升高,很自然地限制启动电流。
这就意味着电动机可以平稳地启动,机械和电应力也降至最小;该装置还有一种附带的功能,即可用来
“软”停机。然而软启动器仍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不能长时间用于启动扭矩要求很高的电动机驱动装置上。
这种局限性主要因为,软启动器实际上是靠将自身电压斜坡式抬升至最大值
(而在停机过程中又逐渐下降至设定的关机水平)来完成工作。由于扭矩与电压平方成正比,连接电动机
不能从一开始就达到最大扭矩,因此,软启动器更适合于水泵、风扇、传送带、电梯等轻型易启动的设备。
ABB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制生产软启动器,最新的PS S系列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适用于
电流3~515A,电源电压208~690V的电动机。具有集成化、易于安装、设置方便、使用固态电路等特点。

网友B:
首先说明一点,在不带负荷和电源容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任何电机都可以全压启动。

1.启动方式区别:

 鼠笼式电机是通过改变定子电压实行减压启动,常用方法星角转换启动,自耦减压启动等

绕线式电机是通过改变转子电阻进行启动,属于全压启动,常用方法液阻启动,频敏启动等

2.应用及其场合通过原理阐述如下:

鼠笼式电机构造简单,应用比较广泛

绕线式电机启动转矩相对较大,适用于对启动转矩要求比较大的机械设备

(如果在启动转矩要求比较大的机械设备,如果适用鼠笼式电机提供动力,非但无法启动,还可能会烧坏电机)鼠笼式转子用铜条安装在转子铁芯槽内,两端用端环焊接,形状像鼠笼。中小型转子一般采用铸铝方式。
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滑环上,通过一组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
由于鼠笼式电机结构简单、价格低,控制电机运行也相对简单,所以得到广泛采用.而绕线式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高,控制电机运行也相对复杂一些,其应用相对要少一些.但绕线式电动机因为其启动,运行的力矩较大,一般用在重载负荷中.
   定子是电动机的固定部分,用于产生旋转磁场,主要由定子铁芯、定子绕组和基座等部件组成。
   转子是电动机的转动部分,由转子铁芯、转子绕组和转轴等部件组成,其作用是在旋转磁场作用下获得转动力矩。转子按其结构的不同分为鼠笼式转子和绕线式转子。
   鼠笼式转子用铜条安装在转子铁芯槽内,两端用端环焊接,形状像鼠笼。中小型转子一般采用铸铝方式。
   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滑环上,通过一组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
   鼠笼式电机结构简单、价格低。绕线式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高。

网友C:
鼠笼式转子用铜条安装在转子铁芯槽内,两端用端环焊接,形状像鼠笼。中小型转子一般采用铸铝方式。
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滑环上,通过一组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
鼠笼式电机结构简单、价格低。绕线式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高。

个人实际中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应用较广泛的鼠笼式三相异步电机,对绕线式异步电机,仅有一些了解,常用的启动方式是,转子串电阻启动,启动转矩与鼠笼式相比,输出转矩大。

鼠笼式电机启动方式,常见的有全压启动、星-三角启动、软启动、变频启动。

网友D:
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和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区别和应用

1、结构的区别:

1)鼠笼绕组;

2)绕线绕组,有滑环;

2、机械性能的区别:

1)结固;

2)高速不结固;

3、安全性的区别:

1)安全;

2)电刷有火花,有火灾、爆炸危险;

网友D:
4、机械特性的区别:

1)机械应特性,即恒速;

2)软特性,可小范围调速;

5、启动性能:

1)启动电流大,转矩小;

2)启动转矩大,可以达到最大转矩,启动电流小;

网友D:
6、应用:

1)适用恒速要求硬特性的场合;

2)使用调速软特性的场合,如起重机!

网友D:
7、起动原理:

1)减压启动;

2)改变转差率调速起动;

网友E:
绕线电机和鼠笼电机有什么区别 ?
三相异步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定子是电动机的固定部分,用于产生旋转磁场,主要由定子铁芯、定子绕组和基座等部件组成. 转子是电动机的转动部分,由转子铁芯.转子绕组和转轴等部件组成.其作用是在旋转磁场作用下获得转动力矩.转子按其结构的不同分为鼠笼式转子和绕线式转子.

1.鼠笼式转子:转子绕组由插入转子槽中的多根导条和两个环行的端环组成.若去掉转子铁心,整个绕组的外形像一个鼠笼,故称笼型绕组.中小型转子一般采用铸铝方式。对于100KW以上的电动机采用铜条和铜端环焊接而成.

鼠笼型异步电机转子相数就是鼠笼转子上的导条数,每相匝数等于1/2匝.转子绕组不用对地绝缘.转子极对数是靠定子绕组磁动势异步而得的,因此它始终与定子绕组的极对数相等,与鼠笼转子的导条数无关.
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常用启动方法:
直接启动.降压启动.变频启动.或软启动器启动.

2. 绕线式转子: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中型电动机多采用双层绕组,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或钢)滑环上,通过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

绕线型异步电机转子绕组的相数、极对数总是跟定子相同,每相的匝数相对较多,感应电势较大,转子绕组对地绝缘需绝缘.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常用启动方法: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启动时通常采用直接启动.转子串电阻启动,或者是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可不要多此一举用变频启动.或软启动器启动.

网友E:
由于鼠笼式转子与绕线式转子有以上不同,使鼠笼式转子与绕线式转子在直接起动时电流差别较大.

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直接起动时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4-7倍(或5-8倍);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直接起动时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1.5-2.5倍.

网友F:
鼠笼式转子用铜条安装在转子铁芯槽内,两端用端环焊接,形状像鼠笼。中小型转子一般采用铸铝方式。,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滑环上,通过一组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
由于鼠笼式电机结构简单、价格低,控制电机运行也相对简单,所以得到广泛采用.而绕线式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高,控制电机运行也相对复杂一些,其应用相对要少一些.但绕线式电动机因为其启动,运行的力矩较大,一般用在重载负荷中.
鼠笼式电机可直接启动,星角变换降压启动及利用变频器启动。

线绕式电机多采用变阻器即改变电阻数值来启动。

网友G:
请问有没有老师在低压检修后投低压电容器时电容器发生短路情况的。

网友H:
电动机的型号很多,从类型上可分为鼠笼式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两种。常用鼠笼式的有J、J2、JO、JO2、JO3系列的小型异步电动机和JS、JSQ系列中型异步电动机。绕线式的有JR、JR O2系列小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和JRQ系列中型绕线式异步电动机。

三相异步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两个基本部分组成。
定子是电动机的固定部分,用于产生旋转磁场,主要由定子铁芯、定子绕组和基座等部件组成。
转子是电动机的转动部分,由转子铁芯、转子绕组和转轴等部件组成,其作用是在旋转磁场作用下获得转动力矩。转子按其结构的不同分为鼠笼式转子和绕线式转子。
鼠笼式转子用铜条安装在转子铁芯槽内,两端用端环焊接,形状像鼠笼。中小型转子一般采用铸铝方式。
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滑环上,通过一组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
鼠笼式电机结构简单、价格低。绕线式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高。鼠笼式转子用铜条安装在转子铁芯槽内,两端用端环焊接,形状像鼠笼。中小型转子一般采用铸铝方式。
绕线式转子的绕组和定子绕组相似,三相绕组连接成星形,三根端线连接到装在转轴上的三个铜滑环上,通过一组电刷与外电路相连接。
由于鼠笼式电机结构简单、价格低,控制电机运行也相对简单,所以得到广泛采用.而绕线式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高,控制电机运行也相对复杂一些,其应用相对要少一些.但绕线式电动机因为其启动,运行的力矩较大,一般用在重载负荷中.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分二类。鼠笼式转子,绕线式转子。它们的接线原理都是双星,两个双星形成闭合电流回路,绕线式转子采用变阻器即改变电阻数值来启动,运行的力矩较大转速慢,一般用在需要低转速的设备上。

网友J:
好!好!学习啊,顶上!

网友K:
大功率的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在在工业场合应用时,其启动方式多为转子回路串电阻启动兼调速。这种电动机就是为实行转子串电阻调速而出现的,其启动方式几乎就是深调速-------从转子回路串入最高电阻状态开始启动,如需高速可以切换高速档使得串入电阻逐级减少,在实现调速同时也实现了启动的较小电网冲击。这种方式启动特性曲线还是比较硬的,相对于同功率电机的降压启动方式还是有较高启动转矩的,所以在起重机的场合也适用。

大功率的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方式可以有定子串电阻降压启动、定子回路串频敏电阻启动、莱昂纳德机组系统低压低速启动、星--三角转换启动、自耦变压启动、变频器驱动方式附带进行软启动、软启动器启动。前面3种在较早的设备上还有使用,后2种方式在较新的设备上多被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适用于空载或轻载启动,因为其启动转矩是全压启动时的1/3,自耦变压启动转矩与抽头端输出电压占全压的比例的平方成正比,一般有30%、50%、66%抽头,故启动转矩与全压启动转矩比值有9%、25%、44%等几种。软启动器和变频调速等方式的启动转矩计算较复杂,没有统一的数值可以直接给出。

至于

网友L:
说的都很详细,看来各位的知识功底很牢靠啊。再这学习了。

楼主:
50MP:wain0222              二手烟头

10MP: tclwzy                      云峰

              binzhiliu                 刘志斌

              djgxy                       djgxy

              opkingjun               PistoN

30积分:惊涛骇浪              jingtao

                GK368                GK368

                杨河                      杨河
                AQD008              AQD008

网友M:
还可以啊 呵呵,有时间多了解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