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困难

楼主(2010-10-21):
我单位有一台输送螺旋,采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在刚开始运行时,由于螺旋内有一部分料,启动不起来,如果采用接触器直接启动正常。正常运行时电机电流正常,也曾调试过一些变频器参数,但是问题都没有解决,求助解决的办法。

网友A:
一般是变频器老化损坏,我司主营invt变频器,维修中外各品牌变频器,可将机器发过来检修I一下。TEL:15336411106

网友B:
增大启动频率,或换一台变频器

网友C:
设转矩提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转矩提升。

网友E:
不用变频器能直接启动,且负载不超的话那还是你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要不你的变频器本身就是坏了的啦。检查启动电流,启动转扭和启动时间----

网友F:
用失量控制,增加启动力距,再有就是变频器与电机使用不合理,建议全部重新根据电机参数调整变频设置,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G(2010-12-25):
用矢量控制,而且适当加大斜坡时间,这样再看看,应该会好点。注意其他额定参数一一对好!

网友H:
螺旋输送机要求的转矩很大,所以变频器设置那里一定正确才行。况且螺旋输送机还有料在里面,阻力之大更不用说了

网友I: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一个纵剪机,接触器直接启动能启动起来,但用变频器启动电机一直打颤。启动时间开始时2秒,把启动时间改为0.5秒,勉强能启动了

网友J:
如不报故障代码我想一般还是参数设置有误

网友K:
离负载启动或在启动前先暖泵,攀车。

网友L(2011-02-11):
调下启动时间看看。

网友M:
变频器输出毕竟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三相交流电,它是PWM调制波,含有高次谐波,高次谐波不仅含有正序分量,而且含有负序分量,负序分量不利于交流电机启动和运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输出毕竟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三相交流电,它是PWM调制波,含有高次谐波,高次谐波不仅含有正序分量,而且含有负序分量,……

1、非常支持你的观点;

2、希望能确定PWM调制波的利用率?!

网友N:
楼主的问题可以提高起动频率,启动电流增大到2倍的额定电流,相应提高失速保护电流参数!

网友:
对:刘志斌 关于

楼主的问题可以提高起动频率,启动电流增大到2倍的额定电流,相应提高失速保护电流参数!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1013235700001-1.shtml

继续你的高论

内容的回复:

网友:
楼主用的MM440 的什么工作方式? VF? 带编码器矢量控制 还是无速度矢量控制?

三种方式下实现相同功能的参数不同,建议楼主查下相关参数设定。

如果仅仅是启动力矩不够, 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关于变频器输出毕竟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三相交流电,它是PWM调制波,含有高次谐波,高次谐波不仅含有正序分量,而且含有负序分量,负序分量不利于交流电机启动和运行。

从应用层面上来说, 你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O:
启动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如果此时不能启动,但是启动电流已经   很大的话,就可以考虑变频器自身问题。

网友P:
调一下启动频率看看行吗?

网友M:
以前工作中遇到过,不过不是输送螺旋,而是螺杆泵。原来用三相交流电,不用变频器,电机驱动螺杆泵,使用多年。由于工艺要求调速,採用变频器带电机。结果启动不起来,加大变频器的规格,电机可以启动,但电机发热,又加大电机额定功率,一切正常。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关于以前工作中遇到过,不过不是输送螺旋,而是螺杆泵。原来用三相交流电,不用变频器,电机驱动螺杆泵,使用多年。由于工艺要求调速,採用变频器带电机。结果启动不起来,加大变频器的规格,电机可以启动,但电机发热,又加大电机额定功率,一切正常。

电机换成变频电机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关于以前工作中遇到过,不过不是输送螺旋,而是螺杆泵。原来用三相交流电,不用变频器,电机驱动螺杆泵,使用多年。由于工艺要求调速,採用变频器带电机。结果启动不起来,加大变频器的规格,电机可以启动,但电机发热,又加大电机额定功率,一切正常。

 没有换变频电机,因为没有合适的变频电机,而手头有较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

电机换成变频电机了吗?

网友R:
一般多为参数或者电机与变频器不匹配为多。

网友S:
直接启动的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变频器启动的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请确定后对症下药。

网友T:
同样问题出现在电梯控制,低速启动时,不能启动。后调整低速频率解决问题。

说短启动时间,有利启动。

调整变频器类型,选用可调整启动转矩的类型。

网友U:
变频器有问题了,电容器老化

网友V(2011-08-22):
我前段时间做方波电机测试时,只要电机带上测功机(将测功机的转矩调至最小)就不能启动,把测功机去掉(完全空载)就能启动。

控制器是方波的,启动时电流峰值能达到11A,电机功率不到1KW,启动电流应该足够了,当时我考虑的问题是:

1.可能是电机启动前需要预定位,而定位时的瞬时转矩比较大,电机不能准确定位,但偶尔能启动成功一两次。

2.变频器启动电流持续时间短,平均力矩不够。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W:
   下限频率是不是设置为0 啊   有的机器要比0大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