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不同触发角波形图及电压值

楼主(2010-10-21):
本人现把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不同触发角度的电压波形图及整流后的电压平均值及有效值发表,看对不对,以供参考:

触发角等于0度时,其波形图

波形图Y轴为整流电压值,单位为V,X轴为时间,单位为0.1ms
其电压平均值为514.5951V,电压有效值为515.0485V

楼主:
触发角等于0度时,其波形图

波形图Y轴为整流电压值,单位为V,X轴为时间,单位为0.1ms
其电压平均值为502,电压有效值为503V

楼主:
上图应该是触发角为12度,其波形图

波形图Y轴为整流电压值,单位为V,X轴为时间,单位为0.1ms
其电压平均值为502,电压有效值为503V

楼主:
现在我将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当触发角为15度,负责电阻为10欧姆时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值及其波形图发上,波形图横坐标时间单位为0.1ms:

楼主:
从上面可以看到:三相输入功率之和为217.007Kw,而输出端直流侧功率为256.99Kw。输入功率之和不等于输出功率,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上面可以看到:三相输入功率之和为217.007Kw,而输出端直流侧功率为256.99Kw。……

“可以看到”,能仔细说说怎么看?

楼主:
功率是按各相输入功率等于电压值乘以电流值的乘积积分再平均所得的值,这样计算所得结果觉得直流侧功率没问题,只是计算的输入功率和不等于输出功率。不知为什么,请指点。另外指出由于粗心,所有功率小数点点错了位置,都应左移一位。

楼主:
现把更正的数据重发一下

网友B:
图上可以看出,输入线电流有效值大约为27A,输入线电压有效值大约为2×275V。三相输入功率大约为 1.732×27×2×275=25.720kW。

输出功率为25.699kW 。

两个结果很接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上可以看出,输入线电流有效值大约为27A,输入线电压有效值大约为2×275V。三相输入功率大约为 1.732×27×2×275=25.720kW。

输出功率为25.699kW 。

两个结果很接近。

为什么不同?差在那里?

楼主:
我现在正在找原因,很可能电流波形不对。等有结果再说。

网友C(2011-01-05):
引用 楼主:
关于我现在正在找原因,很可能电流波形不对。等有结果再说。

你好,看了你的工作我感受很深,最近做一个项目,就是这方面的,希望能和你交流,得到你的指点……

我QQ475963221,谢谢!

楼主:
对:halfblood 关于

引用 楼主:
关于我现在正在找原因,很可能电流波形不对。等有结果再说。

你好,看了你的工作我感受很深,最近做一个项目,就是这方面的,希望能和你交流,得到你的指点……

我QQ475963221,谢谢!

前面波形的问题已找到,主要是一个公式用错,后面就跟着错了。现把纠正后的波形发一个,请指正。

请看下一个帖子。

内容的回复:

楼主:
现在我将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当触发角为50度,负责电阻为0.102469欧姆,反电势为400V时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值及其波形图发上,波形图横坐标时间单位为0.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