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PLC存储器分类

楼主(2010-10-21):
小弟刚刚接触GE的PLC,现在要用PAC Rx3i,我看到里面有各种寄存器不知道他么的区别。%I,%Q,%M我能明白,但是%T,%S,%SA,%SB,%SC都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计时器指令里要求分配连续3个寄存器变量,又是什么意思呢?可以使用上述那种寄存器?

实在是有点搞不明白了,谢谢各位前辈帮忙了!!

网友A:
%T是临时寄存器,没有保持功能,离散量。

%G,%GA,%GB,%GC,%GD,%GE是全局数据区,存储PLC之间的共享数据,GMR系统中会用到,不要使用这部分。

%P是程序寄存器,可以使用。

%S,%SA,%SB,%SC系统状态寄存器,代表系统各方面的状态,只读。

%L是局部寄存器,只在一个程序块中有用。

计时器的3个寄存器变量可以用%R,一个存放设定值,一个存放当前值,一个存放控制字。

楼主:
对:青青子衿 关于

%T是临时寄存器,没有保持功能,离散量。

%G,%GA,%GB,%GC,%GD,%GE是全局数据区,存储PLC之间的共享数据,GMR系统中会用到,不要使用这部分。

%P是程序寄存器,可以使用。

%S,%SA,%SB,%SC系统状态寄存器,代表系统各方面的状态,只读。

%L是局部寄存器,只在一个程序块中有用。

计时器的3个寄存器变量可以用%R,一个存放设定值,一个存放当前值,一个存放控制字。

内容的回复:太详细了,感谢感谢

网友B(2011-05-22):
GE就是一个垃圾,也就是能骗那些设计院的孙子罢了!找个I/O地址范围,翻遍了什么系统手册、编程手册都没有!搞个卵啊!

网友A:
不会用别瞎说。 GE的东西你找不到资料,只能说你做工控这行时间太短。

网友C:
回复内容:青青师傅,请问一下,现在我在做一个GE PLC RX7I 上位机软件,实现对所运行的PLC的CPU状态监测,我有一些问题搞不明白,敬请赐教。

    一:CPU运行状态实时监测包括哪些监测对象?就是反映CPU状态的参数有哪些?这些状态参数存储在CPU哪个寄存器的什么位置?

   二:利用ME软件对PLC CPU参数进行设置(比如设置“看门狗定时器”),这些设置存放在CPU寄存器的什么位置?

   有劳了!  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关于

%T是临时寄存器,没有保持功能,离散量。

%G,%GA,%GB,%GC,%GD,%GE是全局数据区,存储PLC之间的共享数据,GMR系统中会用到,不要使用这部分。

%P是程序寄存器,可以使用。

%S,%SA,%SB,%SC系统状态寄存器,代表系统各方面的状态,只读。

%L是局部寄存器,只在一个程序块中有用。

计时器的3个寄存器变量可以用%R,一个存放设定值,一个存放当前值,一个存放控制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别瞎说。 GE的东西你找不到资料,只能说你做工控这行时间太短。

兴奋。。。刚刚开始学习GE,以后就向你多学习了。

网友E:
GE PLC免费视频培训,包括产品选型配置、编程软件使用、ST指令、梯形图指令等。... 共15讲 下载地址: http://www.jiyitech.com/PLCTraining/GEPLCTraining/

网友F(2012-08-06):
M呢?R存储器为什么不能用作离散量?

网友A:
PAC系统的R可以按位使用。

网友(2013-10-07):
GE就是垃圾,资料给的不清不楚。自己的IFIX不带自己家大驱动,还要下载安装!都是你自己家的东西还不支持?需要自己安装?破烂

网友G(2014-03-06):
一个程序块中有用。

计时器的3个寄存器变量可以用%R,一个存放设定值,一个存放当前值,一个存放控制字。

网友H:
同感困惑 看到这个帖子 有点头绪了、、

网友I(2015-02-26):
我只是来赚积分的,评论完闪人。。。

网友J(2015-06-17):
GE的东西你找不到资料,只能说你做工控这行时间太短

网友K(2015-10-28):
定时器在使用时怎么样设置这三个寄存器呢?在哪儿设呢?

今天试了定时器的应用,总是报错,错误提示:数据类型与指令不配套,还请楼主赐教,谢谢

网友L(2018-08-30):
正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