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交流接触器做三项电缺项保护器?

楼主(2010-10-21):
请问如何用交流接触器做三项电缺项保护器?因当时没有考虑到接触器的线圈是感性元件, 我用两个380的接触器线圈分别接在三相电的AB和BC之间,把B相作为两个接触器线圈的公共端,此时,如果B相断掉以后,其他两个接触器有时还会吸合。

网友A:
关于用交流接触器当做缺相保护的电路,我看过老外做的,不是直接采用2个接触器接到三相中去,而是用A接到2相中,另一个B作为控制回路的接触器,用A的辅点控制B的线圈,这样达到只要有一相缺相控制接触器就无法吸合。

楼主:
                                                                             如图所示,如果B相断掉以后,接触器线圈有时还会吸合,达不到缺相保护的目的,请问楼上是怎么个接法,我不太明白

网友B: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免费技术资料,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C:
B相断掉后线圈将没有正常的工作电压,怎么还会吸合呢?

网友C:
会不会是这样:当B相断电后,两个线圈串联后接在A、C两相上,仍能维持两个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状态。

网友D:
请问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交流接触器当做缺相保护的电路,我看过老外做的,不是直接采用2个接触器接到三相中去,而是用A接到2相中,另一个B作为控制回路的接触器,用A的辅点控制B的线圈,这样达到只要有一相缺相控制接触器就无法吸合。

接法什么接啊??给个图看看呗!!

网友E:
有两只线圈电压为380V的交流接触器KM1、KM2,KM1上端接启动控制线路,KM1、KM2线圈并联;KM2下端接停止控制线路,KM1、KM2线圈串在L1、L3之间,从KM1、KM2线圈之间接一根线,再接停止按钮,接到L2上。

网友E:
线圈电压为380V的交流接触器,两只线圈串联后接L1、L3,会吸合吗?如果吸合,就分接。

网友F:
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过一段时间就有人出来介绍一通,其实不管怎么连接二只接触器,这种利用电压信号来进行缺相保护的方法是不可靠的,或者是根本无用的。

在这里不能忘记负载的作用,不管是什么三相负载,当缺一相时,电源端是无电了,但负载端依然有电,所以接触器是不会释放的,接触器的释放电压往往不足额定电压的40%。

网友G:
楼主把事情想象太简单了,实际上有专门的电子式电机保护器,可以做热继电器用还兼有缺相保护作用

网友H:
呵呵,好多的接触器啊,故障点不少吧,

网友I:
专门有三相缺相电器ba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关于会不会是这样:当B相断电后,两个线圈串联后接在A、C两相上,仍能维持两个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状态。
应该不会吧,线圈电压不够

网友G:
其实如果不采用专门的缺相保护启动器或者电子式电机保护器,那么2楼的线路也是可行的------假设KM1和KM2线圈都是380v的额定电压,则B相缺相则KM1线圈不能可靠吸合,KM2也不吸合;A或C相缺相则KM1或KM2不吸合,空间是可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如果不采用专门的缺相保护启动器或者电子式电机保护器,那么2楼的线路也是可行的------假设KM1和KM2线圈都是380v的额定电压,则B相缺相则KM1线圈不能可靠吸合,KM2也不吸合;A或C相缺相则KM1或KM2不吸合,空间是可行的

缺相后电机不能起动运转,用得着这样搞吗?因此缺相保护主要是电机运行过程中的保护,电机运行过程中如果A相电源缺失,其余二相通过电机绕组分压,在电机A相连接线上就有190伏电压,所以接触器是不会释放的。接触器的吸合电压与释放电压是不同的,释放电压只有额定电压的40%及以下,190伏是额定电压的50%。因而接触器根本不会释放。请各位还是亲自做一下试验,再来讨论。

网友K:
楼上说得好。不如用三台接触器窜连每相都缺都全掉电多好。

网友L(2010-12-03):
本人才刚刚接触这行,诚心拜师QQ54404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