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HIPERFACE的SINCOS编码器的原理

楼主(2010-10-21):
谁能告诉我HIPERFACE的SINCOS编码器的原理,谢谢

网友A:
Hiperface是原Stegmann专有的编码器协议,就其协议体系而言,并非全数字的编码器接口,而只是一个数字模拟混合的编码器接口,Hiperface的串行协议解决上电伊始的绝对位置等信息传输,工作起来之后,可能作用有限;所以才需要搭配sin /cos模拟信号,以便在工作中进一步实现高倍率电子细分。

Stegmann已被Sick收购,可以上Sick的网站查看Hiperface的具体信息。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的答复,我看见Stegmann编码器里面有一个93C66的存储器,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用于存储相位原点、电机参数、产品序列号等。

网友B(2018-11-07):
那波恩老师Hiperface只是编码器的一个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