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0-25-工控擂台-那些型号的PLC具有硬冗余功能?

楼主(2010-10-22):
        随便列举出一款具有硬冗余功能的PLC型号,并给出简单的控制站冗余的配置清单。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西门子PLC400具有强大的冗余系统。

SIMATIC S7-400H
概述
 有冗余设计的容错自动化系统
 在容错技术下用于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再启动或停机将会造成较大损失的生产领域;需要少量管理和维护的工厂。
 冗余的中央功能
 加强I/O的可用性:可切换I/O的配置
 也可应用常规的I/O:单边配置
 热备:在故障事件发生时自动地切换到备用单元
 2个单独的或一个分隔的中央机架配置
 连接到冗余PROFIBUS -DP上的可切换I/O。
应用
在许多自动化领域中,要求容错和高可靠性的自动化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某些领域,停机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冗余系统才能满足高可靠性的要求。
高可靠性的SIMATIC S7-400H能充分满足这些要求。它能连续运行,即使控制器的某些部件由于一个或几个故障而失效也不受影响。由于SIMATIC S7-400H具有很高的可用性,它特别适合于以下的应用领域:
 控制器发生故障后再启动的费用十分昂贵(一般在过程控制工业)
 如发生停机,将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 过程控制中包含有贵重的材料(如制药工业)
 无人管理的应用场合。
 需减少维护人员的场合。

SIMATIC S7-400F/FH
概述
 安全型自动化系统适合于需要高安全性要求的设备
 遵守SIL3至IEC 61508,AK6至DIN V19250和Cat 4到EN 954-1的安全要求。
 如果需要,可通过冗余设计达到容错功能。
 安全式I/O没有附加的连线:通过带PROFIS安全曲线的PROFIBUS-DP的安全通讯
 以S7-400H和ET 200M为基础,包括安全型模板。
 标准模板可在非安全型的自动化系统中应用
应用
SIMATIC S7-400F/FH安全型自动化系统可用在有着安全性要求的工厂。它的控制过程(如果直接关闭)不会对人或环境产生损坏。S7-400F/FH有2种基本型:
 S7-400F
 S7-400FH
S7-400F/FH适应于具有下列安全型要求的场合:
 安全要求级别符合AK1至AK 6至DIN V 19250/ DIN V VDE 0801。
 安全要求级别符合SIL 1至SIL 3至IEC 61508
 待级1至4至EN 954-1
另外,S7-400F/FH可以使用标准模板,以及安全型模板,这样可以配置一个完全型集成控制系统。用在无安全性要求以及部分安全性要求的工厂中。整个工厂可以用相同的标准工具进行配置和编程。

网友B:
弄个西门子入门级(412-3H )的硬件冗余配置。当然西门子还有两款性能更加高档的 CPU 414-4H 和 417-4H

412H AC,订货号 6ES7 400-0HR00-4AB0(这个是组包订货号)包括如下:
1 x UR2-H   6ES7400-2JA00-0AA0

2 x PS407 120/230V,10A AC/DC    6ES7407-0KA02-0AA0

2 x CPU 412-3H    6ES7412-3HJ14-0AB0

2 x MC 1MB RAM    6ES7952-1AK00-0AA0

4 x 同步模块 10m   6ES7960-1AA04-0XA0

2 x 同步电缆 1m  6ES7960-1AA04-5AA0

4 x 备用电池。 6ES7971-0BA00

网友C:
施耐德昆腾PLC中的CPU67160

一个Modicon Quantum Unity 热备系统须有如下相同的配置:
1. 相同的140 CPU 671 60, 内置一个CPU 和一个 Copro 处理器。
2.EXEC版本相同
3. 电源相同
4.RIO主站相同
5. 相同的接线和接线系统
6. RIO分站相同
7. 底板上各模块的安装顺序相同

网友C:
罗克韦尔的CONTROLLOGIX

配置:

1. CONTROLNET网络.

2.每个冗余框架内使用一个1757-SRM模块来保持两个冗余框架间的通讯.

3.CPU选用1756-L55.

4.所有的I/O为远程方式. 选用1756I/O, FLEX I/O.

5.两个冗余框架的大小和槽设置相同.

网友C:
OPTO22的SNAP PAC冗余套件
冗余控制系统需要以下Opto 22设备:
1. 两个S系列PAC 控制器(相同型号)
2.一个或更多Opto 22 SNAP PAC基于以太网的EB I/O智能处理器或R系列控制器,并与控制器运行在相同的以太网段
3. PAC Control Professional的控制策略选择冗余选项,加入Checkpoint同步点及全局/冗余变量
4.SNAP-PAC-SRA冗余表决器

5.SNAP-RPSW冗余电源开关

网友D:
lanfu电源系列产品主要有:

单路开关电源、二路开关电源、三路开关电源、四路开关电源、五路开关电源、

可调开关电源、

小体积开关电源、

模块开关电源、

防水开关电源、

模块电源!

非标定制电源系列

上海澜孚开关电源:工业开关电源

网友C:
以下配置基于爱国立场,不建议使用. 仅仅为了得MP.

三菱Q12PRHCPU模块, Q64RP电源模块,Q38RB主基板模块和MELSECNET/H远程I/O网络可以构成冗余系统.

构成冗余系统的两CPU间通过跟踪电缆QC10TR连接.

网友E:
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向大家推出优秀集成方案:

 硬冗余的特点: 1、切换时间为ms级; 2、目前只有S7-414H和S7-416H才支持硬件冗余; 3、下载程序和组态时只需要对一台PLC下载,两台PLC之间会自动进行数据同步。 4、订货时一套冗余系统是一个订货号,里面包括2台400H CPU,2对同步光纤模块和光纤,机架等。 5、根据不同的订货号,可以实现不同程度的硬件冗余。如可以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等。

相关配置如下
1.西门子S7-400PLC,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大量且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高达40%。
4.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FameView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
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网友C:
GE FANUC的90-70 PLC
1、GE Fanuc的GMR系统包括所有的开关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表决和输出表决算法,输入和输出自检和报告机制。它不需要用户自己开发任何程序,所有这些我们已经为您做好了准备。

2、GMR系统是一个非常具有灵活性的系统,它可以提供从输入模块通过一个、两个或三个PLC CPU处理器到输出模块的各种冗余组合。

3、以GMR系统中的三重化(TMR)配置为例:它包含了三个独立的PLC以及运行在每个单独系统中的诊断程序。通过3选2的表决,系统为用户提供了高可靠性和无误差操作。

4、GMR识别系统并自动对其补偿,而且允许在来中断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维修和更换部件。

5、Genius I/O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分布式设计使得它的输入、输出可以监测在系统中的其它智能设备的状态,从而无需长距离引线主能提供自动诊断。

6、电子保险丝;瞬间短路被电子化清除,降低了平均修复时间(MTTR)

7、故障识别到点级,进一步降低了平均修复时间。
CPU型号列举其一:
IC697CPM790 GMR Redundancy CPU, 486, 2K Triplex (voted) I/O

网友C:
下面的产品敢应用的, 我绝对佩服他的勇气.

LS产电 XGR冗余系统.

他**的, 竟然网站上不让复制, 还真把自己当成宝贝了.

网友C:
南京南瑞的MB系列也号称能实现双机热备冗余设计.  我上网上也没找到详细的资料, 希望他不是一个只在实验室生存, 唯一作用是申请国家资金的主.

网友C:
宝岛上的FAMA  SC-501/RHL系列.

这个冗余的2个CPU是装在一个机架上的. 跟几个大品牌的不太一样.

网友F:
西门子 s7-400H

硬件:
一个S7-400H PLC,包括:
一个机架,UR2-H
两个电源,PS 407 10A
两个容错CPU (CPU 414-4H 或 CPU 417-4H)
四个同步子模块
两根同步光纤
一个带主动背板总线的ET 200M 分布式I/O 设备,包括:
两个IM 153-2
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SM 321 DI 16 x DC24V
一个数字量输出模块,SM 322 DI 16 x DC24V
必要的附件(比如PROFIBUS 屏蔽电缆)

网友G:
AB CONTROLLOGIX5000系列大型PLC控制站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电源模块 1756-PA72 块 2
2 CPU 1756-L61 块 2
3 内存 1784-CF64 块 2
4 以太网通讯模块 1756-ENBT 块 4
5 CONTROLNET通讯模块 1756-CNBR 块 2
6 系统冗余模块 1757-SRM 块 2
7 冗余光纤 1757-SRC1 条 1
8 控制器底板 1756-A7 块 2
9 通讯电缆 1786-RG6 卷 1
10 终端电阻 1786-XT 块 4
11 通讯连接器 1786-TPS 块 4
12 空槽卡 1756-N2 块 2

网友G:
GE PAC7I系列大型PLC控制站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RX7i 电源 IC698PSA350 块 2
2 RX7i 700mhz CPU,带Ethernet 10/100 IC698CRE020 块 2
3 冗余内存模块 IC698RMX016 块 4
4 Genius I/O 总线控制器,2槽 IC697BEM731 块 4
5 9槽底板 IC698CHS009 块 2
6 电扇 IC697ACC624 块 2
7 通讯电缆 米 100

网友G:
施耐德QUANTUM系列大型PLC控制站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电源模块 140CPS11420 块 2
2 CPU 140CPU67160 块 2
3 远程IO通讯HEAD模块 140CRP93200 块 2
4 以太网通讯模块 140NOE77101 块 4
5 控制器底板 140XBP00600 块 2
6 冗余光纤 490NOR00003 条 1
7 通讯连接器 MA0186100 块 2
8 终端电阻 520422000 包 1
9 F型连接器 MA0329001 板 0.8
10 通讯电缆 975750000 卷 1

网友G:
西门子S7-400系列大型PLC控制站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控制器套件 6ES76544ND670XC0 套 1
2 Profibus连接头 6ES79720BA500XA0 块 24
3 Profibus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米 200

4 以太网通讯卡 6GK74431EX110XE0  块 2

网友G:
ABB AC800M系列大型PLC控制站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冗余控制器,16M RAM PM861AK02 套 1
2 Profibus DPV1 通信模件 CI854AK01 块 2
3 Profibus DP 接口,12MB,带终端电阻 6ES79720BA500XA0 个 24
4 Profibus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米 200

网友G:
以上各家的电缆接口,电缆长度自己计算或估算。

楼主:
20MP获得者:ZHUWEIYUAN25         全能数控
10MP获得者:geh29                             siren
                           djgxy                               djgxy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srr                                  srr
                            惊涛骇浪                       jingtao

网友G:
全能数控 比我回答的好?

网友C:
俺积极努力, 响应版主的号召, 发了这么多贴! 才得了20MP, 心里还憋屈呢!

我还以为每个贴都能得MP呢!

网友G:
前4名才能得到MP。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