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重载启动和轻载启动的电流一样大吗?启动时间哪?

楼主(2010-10-22):
一直搞不明白这个问题,个人理解电机既然是重载启动,启动电流肯定要大于轻载。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B:
启动电流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启动方式。重载启动若采用软启动,只要启动时间够长,也可以略大于额定电流平稳启动。轻载启动若是直接启动,其瞬间启动电流也相当大。

网友C:
对于同一台电动机,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当然是重载启动电流远大于轻载启动电流,启动时间也会较长。

网友D:
用相同的方法起动,起动瞬间的电流一样大,只是重载的电机从起动电流下降到额定电流的时间较长,而轻载起动从起动电流下降到额定电流的时间短。决定起动电流大小主要由电机固有参数与外加电压大小两个因素,负载轻重决定起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