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intouch在哪配置连接硬件?

楼主(2010-10-22):
用过很多组态软件,大部分是国内的,上手很快,可是研究intouch好多天了,还没摸着门,在哪配置硬件连接啊?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具体一点在windowMaker?还是在哪里?

网友A:
使用另外的软件IO SERVER做设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另外的软件IO SERVER做设备驱动。

有点门了,装了一个s7的da server,在smc里看到了,有人说da server比io server好?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网友A:
都是设备驱动程序,就跟一般的电脑硬件驱动一样吧。

网友B:
有项目可以找我咱联手干一个 基本的你就全懂了

QQ 956839119

网友C:
intouch在topic里设置使用哪个驱动程序并起个topic名,然后在安装好的驱动里做对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