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浪涌保护器串联和并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22):
浪涌保护器串联和并联有什么区别?、

对开关量和模拟量都有什么影响?

那个更有好处?

网友A:
你好好去看看书~串联还叫浪涌保护器吗?

网友B(2016-06-12):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去看看书~串联还叫浪涌保护器吗?

在仪表通信线路中浪涌保护器都是串联的,跟你知道一样

网友C:
我用的柜子里面浪涌保护器都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