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0-10-22):
刚开始接触PLC.有些不懂的地方请高手指教..简单的说,如果我只用一个数字输入输出模块..8in/8out.那么对应的地址设为:I0.0...I0.7,Q0.0-Q0.7...我想问的是,在程序里面我可以用其他的地址么,如Q2.1..Q4.2等。就相当于把这个当成是内部存储器一样。注意在硬件上我没有对应的输出。。。。因为我在做网络组态的时候程序下进去后run发现SF指示灯是亮着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想问下这样做是不是会导致程序错误。。。。非常感谢~

网友A:
还不是很清楚笔者问的

楼主:
对:cicigood123 关于

还不是很清楚笔者问的

内容的回复:我的意思就是,硬件上没有这个输出口.但是在程序里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地址??

网友B:
200是可以这样做的,300相当于地址与实际配置不符,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200是可以这样做的,300相当于地址与实际配置不符,所以不行。

哦.非常感谢~

网友C:
300要进行硬件组态的。西门子S5及S7系列PLC硬件故障维修交流13830812651

网友D:
听说好象可以修改地址,具体方法不详,正在研究中。

网友E:
为什么要这样做,300的有好多中间寄存器。为什么非这样做。300相当于地址与实际配置不符,所以不行。

网友F:
中间寄存器一般使用M0.0等等,您要输出是 没有Q2.1这个点的,因为在组态模块是CPU会自动分配绝对地址Q0.0-Q0.7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