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与威科达驱动器无法通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22):
各位大侠,我现在做一个控制系统需要用永宏PLC与威科达伺服驱器通讯.我是用FUN150 (M-BUS)指令,但总提示错误.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在FUN150 (M-BUS)指令下通讯表格里威科达驱动器各参数的地址怎么设?

网友A:
你的问题不甚明了。首先看一看语法检查有没有错误,确认无错后写入程序,要看提示什么错误。我公司主推永宏PLC,如不能解决,可加我QQ:1035395030

网友B:
通讯协议是否一致?数据表格有没有

网友C(2011-01-06):
加入‘中国工控技术部’,里面有很多技术人员,qq群号:58619518,本人对伺服,传动负载,扭矩和惯量计算非常熟悉,私人QQ1421930469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