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张力不足

楼主(2010-10-22):
有一台精轧机,27KW卷取电机近期在使用发现张力不足;张力调整值通过A5给定(0-10V),调整至最高10V仍显张力不足,怀疑590面板参数有问题,更换一台在同样精轧机上使用正常的卷取590面板,同时调整专用模块中-直径计算:最小直径为100%(原为65%),仍无效果,不知如何解决,请求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张力调整值通过A5给定(0-10V)检查直流电流是否变化

楼主:
张力调整值通过A5给定(0-10V),直流电流在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张力调整值通过A5给定(0-10V),直流电流在变化。

电机电流、励磁电流都要变化,励磁电流最重要

网友B:
看看一下,电枢电流是否达到额定电流值

网友C(2010-11-26):
检查一下速度反馈环节

网友D(2011-01-28):
为什么就这么肯定是调速器的问题?难道机械、加工物料就不会变化吗?要是都没事,建议先考虑速器电流环参数调整过么?电流环增益调大些看,张力给定的偏置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