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编程包].CX—ONEV 4.03的安装步骤

楼主(2010-10-22):
我下载了【欧姆龙编程包】.CX—ONEV 4.iso解压后不知道如何安装,请前辈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按照说明书的步骤就可以,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网友B:
執行setup.exe

网友C:
setup 比较简单

欧姆龙的软件安装不复杂

网友D:
.iso文件不用解压,用虚拟光区打开。点击setup.exe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E:
打开虚拟光驱里的文件STEP.EXE  和其他软件的安装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F:
先安装虚拟光驱,再装一CD,二CD,3CD,在二个CD间看清楚提示再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