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A有必要考吗?很重要吗

楼主(2010-10-22):
最近院里通知我们ASEA助理资格证书培训开始了,可是我们班没多少人报,院里领导就开始让每个任课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停的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不停的跟我们说ASEA出去怎么怎么有用,高级维修电工证出去后怎么怎么垃圾,弄的我们头都大了,不知道该听谁的,总感觉做为老师他们这样做很不地道,感觉院里又是在借机敛财,很困惑,特来次解惑。

ASEA对于从事自动化行业的人来说有用吗,有必要考吗?是不是像学校里老师说的那么神啊,和高级维修电工比哪个更好点那?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只有两种东西重要,学历证书和工作履历!

其它的都是浮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只有两种东西重要,学历证书和工作履历!

其它的都是浮云!

MS我的学历证书找不到了,如何是好

楼主:
对:Hoteam 关于引用饶歌 的回复内容:
MS我的学历证书找不到了,如何是好

内容的回复:

回学校补办下不就好了

网友C(2011-02-17):
注册电气工程师还不错,

注册自动化工程师 不提也罢。

在中国所谓的官方“注册”认证考试。

1. 主管部委的专门的职称管理办公室主办;

2.人事部认可;

你的证书上要有 主管部委和人事部的 2个章子,

这2个章子 代表了 你的信息被国家 机构“注册”了,“认可”了。

你的信息同时被记录在 主管部委 和 人事部 的计算机数据库中。

例如 注册结构工程师,

主管部委为 建设部(现住建部),建设部的职称改革管理委员会(好大啊,其他部委较长叫 职称改革办公室,呵呵)

会每年一度的主持和举办 考试。

例如首先要求你本科毕业7年或者 硕士毕业4年,

并且在省级以上设计院工作4年以上。且从事过2个“中型以上”建筑物的结构设计。

并且在任期内至目前为止,结构未发生设计问题,无投诉。

这样,你就有报名资格了。

一样的要考试。考试并且比较难。

考过后有象征性面试,,,抽检! 主要看你是不是 替考之类的。

--曾经有很多 大设计院的 老工程师,例如已经到主任工程师级别,

   经验也很足,但是以很大年纪的精力再去应付考试,已经很力不从心了,

  故此也有人 找枪手,当然得是 十分十分厉害的枪手!.

   面试时发现此人年纪这么大,考分很高。面试时就露馅了,从而考试成绩被废。

   通过考试,拿到证书的 注册结构工程师 的证书上 盖有 建设部 和 人事部的公章。

同样的 注册电气工程师,有分建设部的 和 国电系统的。

建设部的 偏建筑电气。

国电系统,如国家电力公司主办的。--国电的前身是 电力部,电力部被朱总理给 咔嚓了,划归能源部管辖,

身份低了半级。

国电系统的 注册电气工程师,

也对任职资格,工作年限等有要求。

并且考试按照几份累积制。

例如要考计算机知识,你可以有13个类别可选,有必选的,有可选的,加起来考个三四或者四五部分,

几份够了,计算机就算过了,

下来是职称英语。接近于 半开卷考试。

最后的专业知识考试,很严格。

--当然,就本质来说,不能单纯的比 出题的难度,但是从通过率看,

   国电系统的注册电气工程师 明显的 通过率 比建设部的 注册电气工程师 高。。。

   例如国电西北设计院的 注册电气工程师,他通过了考试,

   他的证书上 会有 国家电力公司的公章 和 国家人事部的公章。

网友C:
扯了一大堆想说什么意思呢?

现在的所谓的 注册 自动化工程师,

不是国家注册的。。。

既不是 国家主管部委的考试,

考完了,证书上也不会有国家人事部的公章。

属于中国自动化 行业协会举办的一个行业性质的考试。

其认证的“效力” 仅代表 中国自动化行业协会的 认可,

不代表国家主管部委和人事部门的认可。

本来么,我们做自动化的 就可怜,现在连个 主管我们这个行业的部委都没有!

当然从原则上来讲,应该是 工信部 主管我们,

但是,显然工信部 压根就没空 理会我们。

自动化行业协议 也一直致力于想把 注册自动化工程师 打造成一个 比较吃香,

或者比较热门的一个考试。

那么首先,就要先保证 通过率 不能太高,

能过的人都有真水平,但是通过率又不能太低,

通过率太低,很多人 压根就不来考试了,从而导致 行业协议举办考试完全  不能实现盈利。

其实想捧红一门考试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1,提高认证工程师的 薪水 水平,例如 注册自动化工程师  任职薪水不能低于年薪12W。

      这比 任何其他的 手段 都好,一定会带火 这门考试,

      但是 自动化行业协会 毕竟只是行业协会,不是国家部委,也不是人士部门。

      这点不好做啊。

2, 强卡通过率。 实际上很多认证考试,不是单纯的 靠60分就及格的。

    个别认证考试有类似 录取线的概念。不是你考60分就Ok了。

     其每年打算 让多少人 拿到 注册工程师的 任职资格是 有计划的,有指标的。

     比方说 2W人考试,只打算让400人 拿到证书,那么分数线就是从第401名那里卡了。

     只有 比较低的 通过率 才能更好的 捧红考试的热度。

     例如。如果2W人考试,1W人过关,那么 所谓的 注册工程师 马上就 没任何的吸引力了。

目前,个人不是很建议大家 去考 注册自动化工程师。

国家举办的 注册考试,

一般考试费都很低的。

因为他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他只是各个部位 管理职称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