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MODBUS通讯读一个PLC里没有使用的地址,会出错吗?

楼主(2010-10-22):
如果用MODBUS通讯读一个PLC里没有使用的地址,会出错吗?

网友A:
会的,读取的地址串中有一个没有使用的地址整个就读不上来。

网友B:
一般的上位软件都会有读写的重复次数和延迟时间,是否报错要看上位机是否编了报错程序。

但是如果要读取的地址在PLC中不错在,那么花费在此地址上的通讯时间和次数会很多,整个通讯会被拉慢。

网友C:
有错误报文反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