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组态软件和模块232转485的,通讯速率设在多少合适呢

楼主(2010-10-22):
组态软件是力控   智能模块为 泓格    通过泓格的i7520模块连接了下面6个模块, 共38点,其中 16点4-20MA   的 AI      16点AO    还有6个 的热电偶,   我速度设在多少合适呢,   9600  19200 38400 还是更高。 有谁做过类似方面的

网友A:
9600或19200吧,越高通讯可靠性越差。

楼主:
谢谢。  还以为可以设的很高呢。

网友B:
本先低后高原则,现场实际测试取得结果,在能稳定运行前提下,当然越高越好。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没有现场测试的条件, 我们单位DCS升级, 拿这些小模块做个控制把关键参数控下来,临时顶一下, 生产又是不停顿的,根本不可能给试的机会

网友C:
通讯速率高低与采集点数基本没有关系,因为采用的是485巡检模式,6个模块只能轮训通讯,数据量很小;

关键看通讯距离和现场走线及干扰程度,当然还有机柜设计是否合理,终端电阻是否匹配等等。

我是专业做系统集成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深圳精控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http://acselec.uni86.net/

徐工 :13088853275
QQ: 422690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