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力士乐伺服放大器的致命错误F8022

楼主(2010-10-22):
菜鸟请教,力士乐伺服驱动器面板上提示错误信息:F8022-编码器信号混乱,手册上提示说可能是编码器线缆干扰或损坏,我已经从新检测电缆,还是无法消除错误。大家给支个招,感激万分!急,很急,特别急!

网友A:
可能编码哭坏了,试试把编码器拆下来转再装回去复位,你是用软件复位吗?

楼主:
嗯。。用软件清除错误,执行命令后,立刻又检测出错误来了。

网友B:
电机坏了,送上海修吧,

网友C(2010-11-29):
如果排除编码器电缆(屏蔽,接头松动和中间断线)的原因,就是编码器坏了。送修。

软件复位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D(2011-01-27):
是编码器坏了,要更换,可与本人联系QQ:464295586

网友E:
f8022 编码器坏了, 请告知电机型号是MSK 的还是MHD的,keyhow@126.com

网友F(2011-03-02):
是伺服问题,有干扰也会这样子

网友G(2011-11-02):
对:huyhuy123 关于

嗯。。用软件清除错误,执行命令后,立刻又检测出错误来了。

内容的回复:

你是直接在p2状态用clear error就把错误清楚了吗,为什么清除不掉,你的8022清除了吗,请赐教,我也很急。。。。

网友H:
我也是菜鸟,现在也用力士乐的伺服控制器,现在是换电机后上下方向反了,因为涉及到限位控制和手轮控制,请问怎么把方向换回来,谢谢!

网友I:
编码器坏了,要更换可与本人联系QQ:168494322.

网友J(2015-10-30):
我有一个电机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但是我想知道编码器为什么坏了

网友K(2016-05-28):
我这里也有一个电机出现同样的问题   13年的电机  最近老是出现F8022这个错误,必须重新上点复位   但是跑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出现这个错误,没办法  从另外一个设备上拆下来了一台装上以后3天了都没有出现这个错误

现在对力士乐的电机  很不放心啊

网友L:
我这里也有一个电机出现同样的问题   也是13年的电机  最近老是出现F8022这个错误,我们拆开后重新上点复位 ,故障代码报PM,好像是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热传感器监控被激活了,我是菜鸟,不知道什么意思,求大侠指点。。。。

现在对力士乐的电机  很不放心啊

网友M:
F8022是比较常见的故障,单纯出现这个故障代码,8成编码器(或解析器)损坏,因为大部分编码器(或解析器)是与伺服电机一体的,因此更换该对应电机就可以排除故障了。

网友L:
哦,好的,谢谢楼上的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