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电源模块

楼主(2010-10-22):
请问大家,6ES7 307-1EA01-0AA0和6ES7 307-1EA00-0AA0有什么区别?6ES7 307-1EA01-0AA0是6ES7 307-1EA00-0AA0的升级版本吗?谢谢了啊

网友A:
可以理解为升级版本。另外订货号也有普通版本,也有扩展温度范围的SIPLUS版本。

网友B:
尺寸01 为40宽,00为60。

01的电压等级为自动切换,00的上面手动切换。

就是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