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怎么变成了110v

楼主(2010-10-22):
今天把用电器插在220v电源时发现设备不能正常启动后用万用表测量时只有110v请问是怎么回事、、、、220v的电源是经过漏电保护器出来的、、、、请各位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本来就只有110v?

网友B:
零线是不是掉了,检查一下

网友C:
220V线路有问题,但产生110V可能是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本来就只有110v?

不是、、、因为以前一直都在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线路有问题,但产生110V可能是巧合。

请问造成这种问题有些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是不是掉了,检查一下

没有、、、掉了的话仪器的指示灯就不会亮了、、、、显示的是电压不足

网友D:
我也怀疑是零线断了。

楼主:
为什么断了的话就变成了110V了呢、、、不可能变成其他的电压吗?请指点、、、、、

网友E:
棉裤套皮裤,肯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

去查清楚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呵呵、、、、朋友说的话太有水平了哈、、、、受教了、、、、

网友F:
用电笔测,如果零线显示220V就是断了。

网友G:
如果零线断了,分布电容串联分压的一种结果,这只能是一种很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现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棉裤套皮裤,肯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

去查清楚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I:
零线的问题。

网友J:
检查漏电保护器进线端的电压有没有220V,如果有就是漏电保护器接触不良。

网友K:
首先检查漏电保护器的输入端是非是220V,如果是220,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漏电保护器有问题,如果漏电保护器的输入端也只有220,那就是电力变压器掉零了.

网友K:
首先检查漏电保护器的输入端是非是220V,如果是220,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漏电保护器有问题,如果漏电保护器的输入端也只有220,(此220应该为110),那就是电力变压器掉零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现在问题也找到了、、确实是17楼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哈!

网友L:
可以肯定是零线断线或者中间接头虚接,断在哪里要检查才知

网友G:
只能通过变压器改变电压,其他任何方式的效率将低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