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0-10-22):
有那位知道DOP-B系列的人机跟OMRON CP1E的PLC数据连接线怎么接?????最好能有接线图........

网友A:
这里面我已经看过了,没有CP1E系列PLC的接线图......

网友A:
帖子第一行:台达DOP系列触摸屏与各品牌PLC通讯连线

点击下载

网友A:
http://ftp.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10-7/2010070210421400001.doc

楼主:
打开了,在找呢?请教个问题.......人机里面的地址为什么前面会自动加个@在前面?如D10选好后变成@D10........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2017-11-27):
什么东东啊?来看看哦。。

网友B:
什么东东啊?来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