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到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10-23):
三菱PLC输出计数问题,用Y输出到计数器如何接线?计数器共有8脚。2和7是24VDC,8和5是对常闭接点,8和6是对常开接点,1和4是复位接点,1和3是计数,1和3有个像接扭一样的图示,后面有一个虚线方框,里面一个晶体管的图示,前1和3如何接线?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和3閉合一次計一,用繼電器接常開組,PLC輸出控制繼電器

楼主:
一楼师付,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还是不行。是不是要晶体管输出至1和3脚?那又怎样接线呢?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B:
你先弄清楚计数器是怎样计数的,再去考虑连接PLC。

网友C:
你把那计数气型号告诉我们,要先了解它的运行原理

楼主:
计数器是天正的,型号是DH48J。

楼主:
上图右边看不到的部分,8和5是常闭,8和6是常开。

楼主:
直接用PLC输出Y接到3,+24VDC接到1,可以吗?

网友D:
  如果您用的PLC是三菱FX系列,PLC若是继电器输出型,那么您就把Y(譬如:Y0)及其对应的COM(譬如:COM0)当成您上面那个图中的“计数按钮”接在①、③之间;PLC若是晶体管(漏型)输出型,则把Y(譬如:Y0)接③,其对应的COM端(譬如:COM0)接①。

  “计数继电器”的①端子是“计数继电器”电路的“地”,它的③端子是“计数输入”端。我看您给出的这个图,感觉它是“漏型”电路。

网友C:
1和3之间短路一次就计数一次,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师父。我去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您用的PLC是三菱FX系列,PLC若是继电器输出型,那么您就把Y(譬如:Y0)及其对应的COM(譬如:COM0)当成您上面那个图中的“计数按钮”接在①、③之间;PLC若是晶体管输出型,则把Y(譬如:Y0)接③,其对应的COM端(譬如:COM0)接①,但别忘了计数器的24V电源与PLC输出用同一个电源即COM接24V负(也是计数器的负端)。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Y接3,COM接1,一上电就显1,Y有动作输出,计数器显示没变化。

楼主:
我用表测的Y带+24V,COM是—24V。我如果在1和3短接回路中加入24VDC,然后+24V接3,—24V接1。这样可行吗?

网友D:
  用得着在开关接点电路中加入电压吗?!

网友D:
     如果“计数继电器”电路不是“漏型”,而是“源型”电路,则将晶体管输出型PLC的Y和对应的COM两端对换一下接线。

  即:Y接①;对应的COM端接③。

网友D:
  晶体管输出型PLC的输出点的晶体管是反向并联了一个二极管的,所以,当电源极性接反后,一接上PLC的输出点Y,“计数继电器”就误计数一个“1”! 之后,由于这个二极管一直接通着③、①两端,所以“计数输入端”③就没有下一个“输入脉冲前沿”,因此“计数继电器”就不能继续“计数”了!

网友D:
  如果“计数继电器”是源型电路,请楼把晶体管输出型PLC的输出点之两端对换接“计数继电器”的计数输入端。

网友F:
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试看看

网友D:
     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接这个“计数继电器”不分极性,一点问题都没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接这个“计数继电器”也简单到了极点!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还把它弄不明白!下面我用图形来帮助你看懂它的接线方法:

网友D:
    你已经使用PLC了,还用得着再用一个硬件的“计数继电器”吗?!真是多此一举!PLC中有无数个虚拟的“计数器继电器”还不够你用的吗?!

楼主:
搞定了!1楼,9楼师父说的都对。是天正计数器说明没说清楚,数字显示屏下有一排5位如指拨开关一样的0~9的码盘。那是预设值。要先有预设值。才能计数。我就因为没有设预设值。所以不能计数。反而找线路的原因。以前也用过计数器,就一排数字显屏。让大家笑话了。最终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G:
都会打的很清楚啊 。学习了

网友H:
太简单的接线了kc

网友I(2011-01-01):
已经使用PLC了,还用得着再用一个硬件的“计数继电器”吗?!真是多此一举!PLC中有无数个虚拟的“计数器继电器”还不够你用的吗?!
wanggq你好,我单位就有这样的设备,绕电机线圈,用一霍尔开关控制,工人查匝数,你可能想偏差了

网友J:
看看计数器的说明书,按照其功能进行接线操作。

网友D:
  回复<老杨同志>:

  老杨同志您好,您单位用一霍尔开关对绕电机线圈的匝数进行计数,这个计数信号是由霍尔开关检出的,将检出的信号直接施加到硬件的【计数继电器】就足以实现对线圈匝数计数之目的了,哪还需要用什么PLC来作中间环节呢?!如果设备上已经配置有PLC,霍尔开关检出的计数信号是送到PLC上去处理的,那么,您说还有必要再外加一个硬件的【计数继电器】吗?!难道PLC上众多的虚拟“计数器”还不能用来对线圈匝数施行“计数”吗?!

  可能是老杨同志对楼主的主题在理解上出了偏差吧!楼主是用PLC的输出做另一个硬件【计数继电器】的计数信号,在具体接线时感到疑惑:不知道怎样把PLC的输出正确接到硬件【计数继电器】的计数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