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转十进制怎么算啊

楼主(2010-10-23):
二进制转十进制怎么算啊

网友A:
用老三菱软件,寄存器界面,写入10进制,16进制
2进制同时显示

网友B:
    在三菱FX型PLC里,数据用二进制数存放,设定值和监控显示时,可以是十进制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另作转换。

    若是为了观察,可以利用操作系统附件的计算器,键入二进制数后、点十进制,就得到了。

网友C:
四位一取不足补零,转为16进制,然后作加权运算;

例如 1011 1000b=(11*16+8*1)d=184d

----------------------------------------------------------------

二进制转16进制表

0000                0

0001                1

0010                2

0011                3

0100                4

0101                5

0110               6

0111               7

1000               8

1001                9

1010                10(a)

1011                 11(b)

1100                12(c)

1101                13(d)

1110                14(e)

1111                15(f)

括号里为16进制写法实际计算时写成10进制更方便些.

------------------------------------------------------------------------------

在电脑中可用计算器快速转换;方法是点击"查看"菜单->科学型(winxp)

                                                                                            ->程序员(win7)

点击"二进制",输入二进制数据,再点"十进制"即可

网友D:
从低位开始依次乘以2的倍数然后求和!

网友E:
楼主:如你在PLC编程,一般的PLC都有将十六进制数(I 整形数)转换十进制数(成BCD码)的指令(如:I _ B ),可直接选用该指令即可。如你在单片机编程,须将16进制数转换为10进制数去用于显示,我可提供你如下流程图,你可按此图编程,(此图适用于最大十进制数为 9999以下的二进制数,如高于此数,流程图应再增加Y0=100000一个循环,可适用于99999十进制数。)

网友E:
忘了上传流程图了   aaaaaaaaa

网友F:
不就是个BCD指令就可以了吗?

例如二进制的1100【C】

要转成你希望的二进制数1 0010【12】

那就一个bcd指令就可以了啊。

网友F:
不知道都有些什么问题,要想这么多。

还是我没有理解?

网友G:
PLC里面不用算,你认为是2进制就是2进制,认为是十进制就是十进制,认为是16进制就是16进制。

网友H:
想学习可以在电脑里计算,开始- 运行cacl 这里可以转换所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四位一取不足补零,转为16进制,然后作加权运算;

例如 1011 1000b=(11*16+8*1)d=184d

----------------------------------------------------------------

二进制转16进制表

0000                0

0001                1

0010                2

0011                3

0100                4

0101                5

0110               6

0111               7

1000               8

1001                9

1010                10(a)

1011                 11(b)

1100                12(c)

1101                13(d)

1110                14(e)

1111                15(f)

括号里为16进制写法实际计算时写成10进制更方便些.

------------------------------------------------------------------------------

在电脑中可用计算器快速转换;方法是点击"查看"菜单->科学型(winxp)

                                                                                            ->程序员(win7)

点击"二进制",输入二进制数据,再点"十进制"即可

网友J:
我的QQ765050206!希望和你祥谈!

楼主:
谢谢大家了!学习了!!!

网友F:
老先生。为何你说“

PLC里面不用算,你认为是2进制就是2进制,认为是十进制就是十进制,认为是16进制就是16进制。

请看我的例子……

例如二进制的1100【C】

要转成你希望的二进制数1 0010【12】

在这个例子中作者的理想是2#1100等于2#10010,看表面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实际上前面的一个是二进制表达,后面一个是BCD格式表达。他们都是反映同一个量。这个量用十进制表示就是【12】。

意下如何?

网友K:
用计算机自带的计算器算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