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台达HMI实时显示曲线问题

楼主(2010-10-23):
台达的HMI,曲线的采样点线由曲线控件的宽度决定的。最大只能显示四条曲线。

比如:我的屏640*480,那么最大情况下。我能显示640*4=2560点的数据。

可如果我想在曲线控件上显示更多的点数比如5000点,请教有什么方法实现吗?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历史趋势图来显示你的点数,最大可以显示999999999*8点 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历史曲线采样时间最低为100ms ,而我需要采样时间在10~40MS 左右。所以不能用上。我后来想到用曲线滚动方式来做。虽然一屏显示不全,但可以类似历史曲线一样滚动,对历史数据调出查看的方式。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好方法?

网友A:
有一个方法你可以看下,不一定适合你这个要求

 就是历史曲线同时采样4个数据,plc中把需要采样的数据30ms送入一个累加寄存器。而这4个数据时连续的在plc里面生成的100ms采样被一次,也就是采样了4次,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