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300模拟量通道电流问题

楼主(2010-10-23):
模拟量通正常是4-20mA现在是47mA并且一点一点往下降,是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现场变送器有问题、回路有线虚接、万用表电池快没电了、测量方法错误或测错线了。

网友B:
估计是测量仪表不准,或内部电路有短路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场变送器有问题、回路有线虚接、万用表电池快没电了、测量方法错误或测错线了。

网友D:
47mA?超出测量范围了,应该是变送器或模拟量信号线路出问题

网友E:
我估计是外面信号问题 用万用表测测看

网友F:
47mA?那你的设备能用吗?

网友G:
如果真是47mA,那模块的输入通道已经损坏

网友H:
朋友,变送器和模块之间加一个信号隔离器吧,您的变送器坏了,这一点可能性过半哦,我估计是高电压击穿,搞不好模块会挂的,信号隔离器没有多少钱,但不可或缺。另外仔细检查您的仪表接地电阻和您的防雷措施可能不可靠!

网友I:
两线制带供电,外部短路或变送器反接,导致电源到最大(保护动作后输出47mA)

网友J:
我测试过,当线接的不对的情况下,测量出的电流就是很高,或者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