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phase和电机phase的关系

楼主(2010-10-23):
请问变频器phase和电机phase的关系 例如 2,2KW 1PHASE 的变频器 能够带动 1.5KW 3HPASE的电机吗 220V输入的 今天我测试电机 就遇到这样 电机在响 有震动 但是不转 变频器就过流了 请问是PHASE不匹配的原因吗 请指教
问题补充:电机我是用 三角接的 运行是 220V的 它的铭牌写 3PHASE 变频器是 1PHASE的

网友A:
可以用。采用三角形接法。
要求电机额定电压:380V星/220V三角。
手动测试电机轴承能否轻松转动;测量三相绕组是否正常;检查变频器参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