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ACS607)的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23):
大家好,一台ACS607变频器,键盘控制,当电机800转/分钟,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820转/分钟以上,就会出现I/O COMM 故障,该问题如何解决,是否可以屏蔽掉,如何屏蔽,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由于在现场,可以发到我的邮箱:13889484875@139.com

网友A:
1:你检查一下控制盘的通讯线路,把通讯线拔下来,检查一下。

2: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电磁干扰?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将99.04 DTC改为SCALE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找到根源,如果要用dtc你使用之前没有辨识码?

楼主(2010-11-23):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能不能详谈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