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制作一条丰炜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0-10-23):
本人想制作一条丰炜PLC编程电缆,哪位大侠,师傅有资料呀?USB 与USB的哪种   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不是usb的,是232口,样子是usb的 。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还好和LZ是一个牌子的,只要到淘宝买一个RS232转USB的转接器就可以了,自己做的好像不行!

网友C:
淘宝买一个RS232转USB的转接器就可以了,自己做的好像不行!

你去淘宝买两个转接器也不行

232的电缆而已

QQ 380311035

网友D:
请各位参考,PLC这边USB   A形口只是形状象USB的,其实是个232串口

网友E:
你可以找最新的软件

那上有接线图

如果你找不到可以找我要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要PC连接PLC的线》吗?

如果是你就安上面的图只接2 3 5就OK了我用过了可以通讯

有问题找我

网友F(2011-11-11):
我也是来学习的,谢谢诸位了。

网友G:
这个太好做了,已经做过7,8条了

网友H:
还算比较好做的,这种;

不过买一条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I(2011-12-23):
花20元就买得到!!!

网友J(2012-04-13):
二点

一、买个USB到  232的转换器

二、找个废鼠标 键盘的线   剪了   把USB 的四根线  按PLC 的说明书上的接线图接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