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室内空开不明原因跳闸。

楼主(2010-10-24):
单位监控室装修,遇到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

房间里有9台电脑,引入三相电,有接地和漏电保护,计划每三台用一相。这种做不是闲着蛋疼,主要是监控室里有一块显示大屏,需要三相电。

问题来了,如果按照计划,三台电脑合成一路接一相,无论怎么接,第一相肯定是好的,第二、三相肯定跳闸。而如果把9台电脑并成一路接一相,就不会跳。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的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主要是不平衡造成的,把开关换成单极开关,每一相接一组。

楼主:
本来就是每一相接一组的,结果接上后第一组是好的,第二、三组就跳。我想区区三台电脑不至于造成不平衡。

后来9台电脑全接在同一相上就好了。

奇了怪了

楼主:
空开也是单极,没有问题

网友B:
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装漏电开关,记得我们复训的时候好像有说过,电脑类似的有开关电源的可以不用漏电开关的

网友C:
我有实际工程经验,也是电脑室随机跳闸,100多台电脑,十二个单相漏电开关,有时合不上,有时合上过不了多久跳,也试过装多几个漏电开关,及加多几组线,但改善不大,

后来换了以前叫梅****牌,现在叫施**牌的,就没投诉了,具体原因应该是抗干扰的问题。

当时在那地方搞了几年电气安装都没出过任何问题,差点给这件事炸了牌子。

网友C:
漏电开关是不能不装的,国家有法规要遵守!不然就是违法。

只是要装好的才行。

网友D:
一种可能:大屏幕功率较大而且大屏幕的负荷功率在三相上分布不平衡且较为严重,所以反倒需要把电脑弄到较小一相(即第一相)上去负载才平衡些,当然如果这样原因的话,那你的空开也选得太小了,没有留点裕量啊!毕竟即使9台电脑的总容量也没有几个千瓦;

另一种可能:你的电脑有些是负荷小有些负荷大,不均衡,尤其是CRT显示器与液晶显示器比启动电流要大许多,估计楼主并没有把9台电脑及其显示器接电分布的各种排列组合都试验过,其实是会有区别的(我估计楼主的电脑显示器肯定是有不同的类型,而楼主没有注意到,启动电流冲击较大的显示器大概始终在跳闸相上);

第三种可能:空开或漏电开关选择的A、B、C、D形势不合适,如果启动冲击电流较大应该用D型的,常规C型有可能会有问题,当然A、B型的就更不适合了

网友C:
楼上是针对启动电流来说的,运行中的随机跳闸和启动电流好像没什么关系

网友E:
电脑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脑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就是这个原因。

支持这个看法。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电脑前面接了个漏电保护器,出现随机跳闸,检查线路没任何问题

这种情况应和电脑用的电源质量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脑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
都是【谐波】惹的祸~

网友I:
1、你的问题是“漏电保护”跳闸;

2、你的接线方案是好的;

3、接线时要注意,那一块显示大屏,需要的三相电不能通过其他漏电断路器;

网友I:
4、所有用电设备的两根电源线,只能通过保护自己的漏电开关,不能通过别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J:
大屏幕功率较大而且大屏幕的负荷功率在三相上分布不平衡且较为严重,建议根据实际功率分成差不多的三组

网友K:
其实市场上有现成的mA级别钳型电流表(电子式)卖,不贵就几十元,你暂时把漏电断路器短接,测量它的漏电电流,看看究竟是多少。

如果运行后的电流始终偏大,那是线路错误。

如果启动时电流瞬间偏大,运行后并迅速下降,那是由于浪涌冲击,相当于对计算机的开关电源进行充电。需要适当放大漏电保护的动作值,也就是需要将30mA换成75m A。

如果从启动到运行的过程中,电流一直在许可范围内,那可能是断路器选型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需要适当放大漏电保护的动作值,也就是需要将30mA换成75m A。……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脑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就是这个原因。

支持这个看法。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电脑前面接了个漏电保护器,出现随机跳闸,检查线路没任何问题

这种情况应和电脑用的电源质量有关,

那也不可能把电脑电源全换了呀,再说万一换上去的还跳怎么办?

网友L:
漏电开关选型不对,毫安量小,抗反冲击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