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更换PLC遇到的麻烦!

楼主(2010-10-24):
单位买了套二手的塑料加工设备,用的是科威LP-08M08R有三路输出始终接通(指示灯不亮时),这三路直接负载是700W的加热棒.无中间继电器之类的隔离设备,怀疑是PLC内部问题,买了个相同型号的换上,可原PLC的程序加密了,无法读出,请高手指点一下,怎样才能把原来的PLC里的程序读出来?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设备PLC不加中继怎么能带得起来啊?

楼主测一下输出能不能开合,如果能的话就没必要换PLC,加个中继就可以了。

PLC加密了只有问卖给你设备的人,如果都不知道的话估计只有自己重编PLC程序了。

楼主:
在不通电的状态下Y1,Y2,Y3和COM端子都是通的,肯定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B:
PLC内部继电器的触点烧死了,你也可以考虑拆开PLC,更换继电器,如果找不到适合的继电器,干脆就用新PLC的继电器替换。

不过,即使更换后,还得在PLC外加一微型中间继电器,700W的电流真的不小了,触点不烧才怪呢。

网友C:
将新PLC的输出线路板拆下来,更换到原PLC上。

网友D:
居然有这种做法的,plc里面的继电器得多大啊!

网友E:
别人设置了密码,要读出程序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开密吗,你买个解 密密码软件就ok了

在网上一定可以买得到

网友F:
好主意,换输出线路板,最可靠不过了

网友G:
换输出线路板或者把原来的cpu板换到新的plc上面

楼主:
拆PLC三包怎么办?领导也不同意!还是请高手提供读程序的办法!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这么大功率的设备PLC不加中继怎么能带得起来啊?

楼主测一下输出能不能开合,如果能的话就没必要换PLC,加个中继就可以了。

PLC加密了只有问卖给你设备的人,如果都不知道的话估计只有自己重编PLC程序了。

内容的回复:

二手机器,找编程的人好难,机器还没正常的运转,连运转流程中PLC起什么作用都不知道怎么编程呢?

网友H:
PLC在控制中无非是根据加热环境温度的变化来切换三只加热棒投入工作,以及控制一些辅助执行机构等

既然找不到当时编程的人,那就自己编,或者把PLC拆开把坏掉的继电器换掉,

或者把旧的CPU拆下放到新买的PLC中

网友I:
有解 密软件电缆等等

QQ 380311035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吗?无人能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将新PLC的输出线路板拆下来,更换到原PLC上。

即只更换继电器接口板(同型号PLC才可以操作)简单方便。带加热器中间家一级中继。

网友K:
最有效的方法,拆开PLC将有问题的继电器更换(适合的继电器),在PLC外加HH54P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L:
700W的负载,真不小了,PLC输出端还需加个中继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拆PLC三包怎么办?领导也不同意!还是请高手提供读程序的办法!

如果不急着用,1。你可以把PLC寄到科威换点。2。你慢慢找解MI软件,不过用了科威的特殊加密方法的话,无解。

如果急着用,你就用新PLC换,上面几位都说的很详细了。三包不是问题,领导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想得到原程序或是解MI的方法。

网友M:
另外,你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就敢买个PLC回来,还不敢拆吗?

网友N:
在原来哪个旧的PLC上找一组不用的继电器,换上也可以,但是很同意楼上,700W的加热,220交流也要3安多电流,PLC里的常期用只定不行事,还是外接个大点的较稳当.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饶歌 关于

这么大功率的设备PLC不加中继怎么能带得起来啊?

楼主测一下输出能不能开合,如果能的话就没必要换PLC,加个中继就可以了。

PLC加密了只有问卖给你设备的人,如果都不知道的话估计只有自己重编PLC程序了。

你应该对工艺流程很熟悉了吧

内容的回复:

二手机器,找编程的人好难,机器还没正常的运转,连运转流程中PLC起什么作用都不知道怎么编程呢?

那就做两手准备呗

网友J:
仅仅是PLC输入输出接口板坏了,可以找同型号的PLC予以替换,不需要去管程序。

网友P:
plc输出继电器的触点粘住了,可以更换输出继电器,更换后带加热负载时要加中继。

网友Q:
直接换输出模块就可以了。又便宜,又省事。

网友R:
同意楼上的,CPU芯片板应该与输入输出模块板应该是二个,买只同型号的PLC把输入输出模块板更换掉就可以

坏的拿下装在新的上可以去研究它了

网友S: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或双向可控硅,找同型号或相近的替换即可,没必要换PLC

网友T:
修修plc了,让领导别死板了,还要做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另外,你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就敢买个PLC回来,还不敢拆吗?

坏了当然要买新的!而且是和编程电缆一起买的,又不是什么太贵的东西,为什么不敢买呢?加起来还不到600,不是什么大数目!

楼主:
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好薏,虽然程序还是没读出来,但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据操作工讲述的工作流程,重新编写了程序今天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原来不合理的线路也做了充分的优化,我就纳闷了,这么简单的程序也要加密,真不知道当时编程的人是怎么想的?或许纯粹是为了练习怎么加密的.

网友U(2011-06-04):
科威的plc有没有jiemi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