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LC的程序步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2010-10-24):
是按每行为一步计算还是和容量有关,到百度都查不到,本人新手上路,请高手赐教!!1

网友A:
你切换到指令表语言状态,就知道了。

网友B:
按指令,不同的指令占用不同的步数。编程手册上讲每条指令时会列出本指令占用的步数。

网友C:
好象日系的按步,不要管他,容量一般够用。

网友D:
按步的情况,如2楼robotH所述。

网友E:
1、伺服的动作讲“步”,与“步”对应的是位移量;

2、PLC编程讲的是逻辑关系;

3、通过PLC厂家规定的“指令”语言,编辑逻辑程序,实现现场逻辑控制的要求;

网友E:
4、在PLC梯形图中,讲梯级,每一个梯级由不同的指令语言组成,也叫逻辑行;

5、也有把一个指令,到下一个指令,为步,并为之谝号;每一个逻辑行由若干步(或若干指令语言)构成;

6、在一个完整的PLC程序中,给逻辑行、或指令语言或“步”编号,有利检查、检测、修改编制的程序;

7、在这里“步”的编号就是指令语言的“地址”;

楼主:
遇到行家了,谢谢指教,最近一直在这里学习看教程,很有收获,希望以后和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F:
和你用的指令有关的,不同的指令所占的步也不一样

网友G:
各指令步数不一样,比如SET M21程序步是两步,LD X0  程序步是一步,等等。

网友H:
每个指令占用的步数在PLC的编程手册中都可以查到的,不同的指令占用的步数是可能不同的

网友I:
功能指令所占得步数会多很多。

网友J:
我也在学习中,今天碰到一个工程师在现场修改plc ,汗,都看不懂他运行的指令,就能看懂点常开、常闭。

网友K:
你去看一下手册上对指令系统的介绍,每一个指令都有相应的执行步数,总的步数决定了程序的容量大小。大多数之类的步数是固定的,少数指令的步数要有具体运行和编程情况而定

网友L:
               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按指令,不同的指令占用不同的步数。编程手册上讲每条指令时会列出本指令占用的步数。

网友N:
plc 的心也是cpu,当明白“汇编”就知何谓一步